楼主(2003-12-02):
用晶闸管调三相电压给三相电机供电时的,软启动,如果升速时间太短,则出现振动,如果升速时间长一些则无振动,转速升上去后,调节电压升高达到一定的值时(200v),再次出现较大振动,观看电机输入侧相电压波形,已经很乱,不知何故?

网友A:
请问:什么是晶闸管啊??

网友B:
用的什么品牌的软启动和型号,可能是软启动与电机之间的距离过远造成的

楼主:
楼上的,没有,电机很近。使用了三相晶闸管模块。

网友C:
你是不是直接把3相电机,6根线连接到模块的6个输出端口,我想是电感负载使你的相序控制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