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3):
如在一个槽架上的PlC进行定义时,第0个槽是一个输出卡,那么这个模块上的B0这个点定义的地址是什么呢?如何做到软件定义的地址输出的信号到这个点呢?
  如果是一个高密的输入卡,也就是有CN1、CN2,每个通道有16个点,那又如何定义地址来看出是那一个点呢?

网友A:
呵呵!若是您使用到"B0",表示你可能是使用C-200系列的高密度模組.

如何定义地址来看出是那一个点呢?===>>你必須將編號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