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3):
想用RS232/RS422转换器,制作编程电缆,不能成功,怀疑是Mini Din的脚定义弄错,哪位高人知道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以下是从某工控论坛复制过来的sc-09电缆的图纸,非本人作品,在此感谢提供图纸的大侠.
该图不一定可行,我没试过制作这种电缆,但针脚定义是正确的,如对该图有疑问,请联系作者E-mail:gm1118_fsb@21cn.net

楼主:
谢谢tigerwu!不过RS422还象是平衡传输的,不知其他针脚的定义如何?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C: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教,我这里替猴哥谢谢了~!我顶~!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图纸是网上复制过来的
图纸不太清晰,请细心研究

下图为RS232转RS422的电路图,作者是某工控论坛斑竹阿苏

网友D:
请问:我下载的编程软件不能存盘,我是一个低手,谁能告诉我

网友A:
我也是低手,能把你下的软件名和你存盘前的操作步骤描述一下吗?这样有助于解决你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