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求教.

楼主(2003-12-04):
请问三极式漏电保护器,如果下边只接一台电焊机(用两根火线),在电焊机正常的情况下,是否会跳闸?

网友A:
你焊机是220V还是380V?
一般不接漏电保护器,如果选要得选漏电电流大的,30MA肯定一用就跳

楼主:
是380V的,漏电保护器在配电室里,下边还接有三相电机等东西.这个焊机只要一打开,漏电保护器就跳闸,用兆欧表测量,焊机绝缘没问题.

楼主:
漏电保护器跳闸电流是75MA的.

网友B:
从漏电保护器原理可知,三相不平衡,零序电流超过一定范围,保护器识别为漏电,动作跳闸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关心.

网友C(2004-01-03):
焊机外壳不接零线保护,断路器就不会跳闸。

网友D:
三相不平衡是不会使漏电开关跳闸。我的观点和7楼一样

网友E:
用漏电开关的电焊机一定要注意焊机输入绕组的绝缘问题,我试过有一台接上用几分钟就跳,还有接漏电开关用电的一定不能够使用接零保护.

网友F:
我的观点和sgx先生的一样

网友G(2004-08-08):
再看看 风声边界 是怎样解决的
嗨 兄弟把你解决的方法告诉大家,用反向法看看哪个的方法对

网友H(2005-06-23):
怎么选用漏电保护器?(初学者)

网友I:
可以,只要设备自身没问题

网友J:
三极开关接电焊机,本人认为三相矢量和不为零,应该视为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