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测量

楼主(2003-12-04):
看大家这样热心,我也说个故事,是真实的,请大家赐教。说起来丢人:我做个变频器项目的时候,在变频器前端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我认为50赫兹交流电流,应该没啥问题。可是实际情况是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1/3。我使用变频器电流检测,电流和设计的额定电流差不多。后来,把电流互感器装在变频器后端,电流才算和变频器电流差不多。后来我想,应该是我在变频器前端测量的是个脉动的交流,电流波形并不完整的原因。我考虑如果变频器前端加交流平波电抗器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各位批评!!!

网友A:
电抗器是抗干扰的吧

网友B:
测量时变频器显示的频率是50HZ吗?以前还从来没注意过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测量时,如果你的测量在变频器后,这时应用动铁式电流表,如果在变频器前,这时的电流与变频器输出电流不一定是一样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输出电流都有所不同。

网友B:
引用zhengzheng大侠的话-------------- <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流和输出端电流当然不一样。你互感器测的没错。变频器电流检测的是电机电流是变频器输出端电流,而不是输入端电流。因为输入端电压是380V,而输出端电压是变化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端的运行电压就明白了。输出端电流大于输入端电流,输出端电压小于入端电压。
   你会发现 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是平衡的。>

网友D:
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端电流的真有效值吗?

楼主:
不是电压和电流的功率关系问题!!!我也考虑过,22KW的变频器带上风机不会输入端只有3A都不到的电流吧!!可惜当时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交流波形是不是完整的,哪位大侠有空测试以下后请告诉大家。我们的仪表都是半波整流的均值表,用有效值刻度,和变频器内部的测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变频器内部一般有交流-直流-交流(逆变)的能量变换过程,在测量时要考虑一个波形系数的问题。在电源输入端不会是正弦波而是一些幅值较大的整流电路脉冲电流;输出端可能是模拟正弦波的PWM矩形脉冲串,要用指针式模拟表或能测均方根值的数字表才能正确地测量,当然,读到的是有效值。这样输入端通过互感器--万用表的平均值--有效值转换就会有很大的误差,再说功率也并非380V与电流指示值的乘积能计算的。这样解释正确否?请各位指正。
在下有一问题求答。一台FUJI公司5000G9S变频器带两台4KW的车削动力头(老外配置),工作中当一台先退出切削时另一台易爆刀(瞬停引起)。看变频器指示电流,启动时26A多,两台同时切削时为7A左右,一台切削完退刀时电流瞬时达27A以上再恢复7A,此时就易发生爆刀现象,(一般不应有电流上窜的现象)。请各位高手给与解答并发至wlg923@sina.com。

网友F:
wlg:
    如果改变加减速时间(增大)常数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我变频用的少,特别是一拖二没用过,我想一拖二,两台电机的参数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么在一台退出切削时,电机电流会减小,而另一台(在切削)电流不变,那么变频器为了这个变化是不是应该做出反应呢?(本人就是记不住那些常用术语,只能讲白话了,见笑了!)

楼主:
谢谢WLG的解释证实了我的猜测,关于你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在其中一台退出的时候,对变频器是不是有瞬间停止的指令,然后再切断需要退出的电机的回路,如果是直接退出的话,好象手册上都不要求这样做!!!

网友G(2004-01-04):
如果变频器调频调到50HZ输出的话,我想两个测出来的电流差不多吧,
新手,见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变频器调频调到50HZ输出的话,我想两个测出来的电流差不多吧,
新手,见笑了.
qqs兄说:22KW的变频器带上风机不会输入端只有3A都不到的电流吧!
这好像就跟频率没关系了!

网友I(2004-02-03):
各位大哥啊!你们没有发现用同型号的两个表测出来的数据都是不同的吗?用不同的表测出来的数据那就更差天差地了,我试过用钳表测电流,表头放的位置不同测出来的数值都差很远咧!不过变频器内部测的电流是输出端的电流,那个参数是基本准确的.因为里面做个硬件上的滤波处理和软件上的运算处理.

网友J:
一台FUJI公司5000G9S变频器带两台4KW的车削动力头(老外配置),工作中当一台先退出切削时另一台易爆刀(瞬停引起)。看变频器指示电流,启动时26A多,两台同时切削时为7A左右,一台切削完退刀时电流瞬时达27A以上再恢复7A
我不明白,为什么退刀时反而电流会增加比启动还大?那不切削的时候空载电流是2.8A左右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启动时间设定太短造成启动电流达26A,如果延长启动时间,电流会变小。如果是这样那就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K:
我前几天碰到的情况和qqs的极相似,现在还没完全解决,请各位指教:22kw西门子430变频器带锅炉引风机,前后都没有滤波器电抗器。前面开关用了DZ47-63,结果频繁发生开关缺相,换多个品牌一样。变频器运行后开关有响声,电机无超负荷现象。如果不加滤波器,有没有其他简单办法。

网友L:
换成空气开关试一下

网友M:
变频器就是一电源,它既提供有功又提供无功,但其本身的功率因数非常高(如果是二极管整流的话),因此从电网吸收的基本是有功;如果楼主的负载功率因数为一的话,则可以用功率相等来计算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就是一电源,它既提供有功又提供无功,但其本身的功率因数非常高(如果是二极管整流的话),因此从电网吸收的基本是有功;如果楼主的负载功率因数为一的话,则可以用功率相等来计算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
这是谁发的贴子?很经典嘛,我要收录了。哈哈。

网友M:
K老弟,从工控网到中华工控网,咱们又见面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哈哈!

网友N:
长风万里:你可别换昵称,要不我认不出你了。

网友O:
俺是新手,看了各位大哥的高见,长见识了。

网友P:
变频器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部功率模块,即IGBT模块,IPM模块。我上海业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专营进口三菱、三社、三垦、富士、东芝、IR、欧派克、西门子、西门康等公司IGBT、场效应管、达林顿、IPM、PIM、GTR、三相整流桥、快恢复二极管、可控硅, VICOR、LUCENT、LAMBDA、COSEL、爱立信电源模块,日立铝电解电容、CDE无感电容、快速熔断器等。
    联系电话:021-68361070 68361005
    传 真:021-68360389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3088弄17号1602室
    邮 编:200125
      E-mail:linber-vip@163.com
    联 系 人:刘先生

网友Q(2004-04-14):
广告都作进来了?呵呵,好热闹,欢迎大家多讨论技术问题阿

网友R(2004-06-09):
本公司专业代理富士变频器。价格优惠,欢迎前来订购。电话021-54436269 传真021-34070412 蒋先生
您的微笑,我的目标!

网友S:
我们是做谐波测试仪的.一直没机会测一下变频器.真是遗憾.

网友T:
你好!
      你要看一下你的输出频率是不是50HZ的电流。

网友U:
我觉得你碰到的问题很奇怪,我公司使用了近20台变频器从28KW到187KW,电流互感器均安装在变频器的前端,但电流表的显示却很正常,虽然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所差别,但却差别不大,一般在几个安培.

网友R:
公司简介
富士电机是世界著名的大规模综合性电气自动化产品生产厂家,它的工控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信誉,尤其是富士变频器凭着其优良的性价比,市场占有率雄居榜首。
上海富正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富士电机的海外合作伙伴,作为富士电机工厂自动化工控产品专业代理商,我们不但熟悉掌握其产品的性能,这样有利于为客户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而且我们拥有价格上的优势,从而为客户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我公司还为客户成套设计,配置方案。现全面代理以下产品:
1.G11/P11/E11/Mini系列变频器  2.UG20/UG30系列人机界面
3.F/N/SPB/SPH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4.PXW/R系列温控仪
5.高低压电器                    6.MS5系列主轴变频器
7.G11-UD电梯专用变频器          8.FALDIC-α/β交流伺服
9.VG7系列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我们真诚希望能与贵公司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祝  商祺                        电话:021-54436269 34075412
                               传真:021-34070412

                        蒋建
您的微笑,我的目标!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你碰到的问题很奇怪,我公司使用了近20台变频器从28KW到187KW,电流互感器均安装在变频器的前端,但电流表的显示却很正常,虽然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所差别,但却差别不大,一般在几个安培.

网友W:
在不同的频率下的电流和功率是不一样的。  在前端测的是变频器的电流,后面测的才是电机的电流,这也是变频器省电的原因。变频器改变的是频率而不是电压

网友X:
一般的测量仪表都是设计在50HZ下,在不同频率下的数有所不同

网友Y:
非常精彩
向各位高手致敬

网友Z(2004-07-28):
谢谢 17楼
经你 提醒 我才 明白!
  我们这 用变频器 控制风机 想节能 省俩 银子!
因此 我老是 喜欢 监视 它的 运行,
有的 时候 变频器 的输入  电压*电流〈 输出 电流*电压
 我 一直 好奇怪! 差点想 买俩 电表 安上 看它 到底 是怎么 回事

网友AA:
测量一台电机运行的有功功率一定要零线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AB:
受益非浅

网友AC:
我是设计变频器的新手现在做了一个简易变频器,输出电压怎样量?万用表量很高,我想可能是由高频基波影响,有谁侧过?

liheng1cn@yahoo.com.cn

网友AD:
引用“在不同的频l率下的电流和功率是不一样的。  在前端测的是变频器的电流,后面测的才是电机的电流,这也是变频器省电的原因。变频器改变的是频率而不是电压”
我觉得这种说法欠妥。变频器还有种叫法“VVVF”,也就是说:在工频一下运行时,变频器不光是调频,还调压、调速、调功率;在工频以上运行时,就是恒功率,只调速、调频。

网友AE: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二回事啊,如果是带额定的恒转矩负载,输出电流总是接近额定值的(频率在0-50变化都差不多),输入电流的大小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用能量守恒很容易解释。

网友AF:
[转帖]退刀问题与电动机反接制动
引用 网友J:
一台FUJI公司5000G9S变频器带两台4KW的车削动力头(老外配置),工作中当一台先退出切削时另一台易爆刀(瞬停引起)。看变频器指示电流,启动时26A多,两台同时切削时为7A左右,一台切削完退刀时电流瞬时达27A以上再恢复7A
我不明白,为什么退刀时反而电流会增加比启动还大?那不切削的时候空载电流是2.8A左右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启动时间设定太短造成启动电流达26A,如果延长启动时间,电流会变小。如果是这样那就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我觉得退刀时电机工作在反接制动状态,电流当然很大,不知我分析的是否有理??各位见笑了

网友AG:
我这儿使用的,进线电流只有几十安培,输出有450安培呢
不明白,顶顶

网友AH:
同意wlg的说法,变频器中有交流-直流-交流,交流-交流等几种变换形式,在变换前和后测出的电流应该不同

网友AI:
功率因数的关系,输入端的电流总会币输出端的电流低

网友AJ:
小弟刚刚到来,以后还要向大家多多请教

网友AJ:
有谁对直流变频电机有研究,能给小弟介绍一下吗?

网友AK(2004-09-02):
有人用过欧姆龙有变频器吗?

网友AL:
那不就失去安川的变频器吗?

网友AM:
郁闷,我还刚入门呢,你们的问题好复杂哦~~~郁闷.....郁闷.....谁能告诉我哪能找到入门的资料啊?谢谢啊~~~~

网友AN:
欧姆龙的变频器还不错,种类不多.可是就是价格贵得有点离普

网友AO:
引用 网友AJ:
有谁对直流变频电机有研究,能给小弟介绍一下吗?

网友AP:
我觉得还是一个V/F的问题,不过,现在的变频器很多都不用恒V/F的控制方式了。

网友AI:
与功率因素有关,变频器输出电流总会比变频器输入电流要大

网友AQ:
真老土的问题,我在安徽煤矿里呆了一个月,天天跟大功率的变频器睡。用了一个日本进口的全能变频器参数测试的仪器,仪器不贵,只有50万人民币。

所有的输出,输入电流,电压,功率因数等都可测。

网友AR(2004-10-10):
变频器的谐波是造成电流互感器读数错误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工频是一般的变频器如普传,施莱德等都有达6次谐波!

网友AR:
变频器的谐波是造成电流互感器读数错误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工频影响最大!如一般的变频器如普传,施莱德等都有达6次谐波,前次我们的一个产品就出现问题:当手动对变频器的频率从0到50控制时,快到50HZ时电流突然变小!我们的电流互感器装在进线端的

网友AS:
我认为你的变频器是带电网回馈的哪种吧,这样的话就不能直接在前端加互感器。如果变频器的整流只是简单的三相整流,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T:
tobby q说的不错,是高次谐波造成的,一般的表测量有误差.

网友AU(2004-12-12):
富士变频器今年5月的产品主控板有问题,换几块还不行呢,对了,请教一下,变频器在热备状态老报EF,OC3啊的,怎么回事?但又能带电机开起来

网友AV(2005-07-11):
富士变频器没这么差劲吧!更换主板需要重设内部参数,你做了吗?另外OC、EF报警问题,可能是你的控制端子问题,你可拆除端子上的所有接线,如果问题还是出现,请向富士电机寻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