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4):
请大虾帮助电机掉速可能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那个原因多了,电网电压低,电流达到限幅值,速度反馈不准确等等

网友B:
除了YHCYHE说的原因外,还有你应检查是否有干扰影响了给定信号,给定信号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