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5):
有谁做过对温控仪的控制吗?
由于小生第一次搞工控,尤其是在通信这方面,更是破烂不堪啊,(简直就是一塌糊涂)所以看不懂温控仪的协议说明,就更淡不对其控制了,希望各位工控高手能帮小弟,谢谢!!!

网友A:
陳老師在呀!

网友B:
和我联系吧!damonking2002@sina.com.cn

网友C:
請發問否則不知如何回答

楼主:
问题是:现在线与接好了。但是温控仪的protcol还没有看懂啊。我发给你帮我看一看好不???
因为是这样的,程序是根据这些protcol的命令操作符来的,我不知道怎么发什么命令符才能操制温控仪啊??请求帮助,谢谢!!!陈老师你在吗?真诚的希望能得到你的回答和帮助1!!!谢谢!!!

网友C:
以下是omron E5CN sysway通訊vb程式
@00RX01(FCS)*
vb需先開啟MScomm,設定通訊埠例如COM1,資料格式例如9600,e,7,2
cmm$ = "@00RX01"
GoSub FCS
cmm1$ = cmm$ + R$ + "*"
Label1.Caption = cmm1$
MSComm1.Output = Trim(cmm1$ + Chr(13))
MSComm1.InputLen = 0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Then
INSTRING1 = MSComm1.Input
End If
Label2.Caption = INSTRING1
Label3.Caption = Str(Val(Mid(INSTRING1, 8, 4)))
Label4.Caption = Str(Val(Mid(INSTRING1, 12, 4)))
Exit Sub
FCS:
   Q = 0
   L = Len(cmm$)
   For I = 1 To L
   Q = Asc(Mid(cmm$, I, 1)) Xor Q
   Next I
   R$ = Hex$(Q)
   If Len(R$) = 1 Then
       R$ = "0" + R$
       End If
Return
溫度控制器廠牌?型號?
protocol可mail:ct.et@msa.hinet.net

网友C:
補充:
讀e5cn的現在溫度值與狀態值command
@00RX01(FCS)*
respone
@00RX00****????(FCS)*
****是現在溫度
????是狀態值
寫入
command
@00WS01####(FCS)*
respone
@00WS00(FCS)*
####欲改變設定值

楼主:
T0:
  陈老师
  我发了说明书给你里面全有。
  下面的网面里也有:
   http://www.rkcinst.co.jp/english/pdf_manual/imcb03_e4.pdf
希望老师能帮助我,谢谢!!!!

楼主:
陈老师:我用是PCL740通信卡,它有RS485通信功能。而且温控仪是RKC(CD401)的只支抟RS485。有了PCL740的卡所就不需要什么转换接口了。PCL上面我用的是:DB-9的接口。
  现在就不知道温控仪的protocol是怎么来对温控仪操作的????命令符是怎么控制温控仪的?????????

网友A:
陳老師:
先替他搞定交差,現學~~再賣來不及啦!以後慢慢學!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A(data-)<=======>1 pin(DB-9)
                      B(data+)<========>2 pin(DB-9)
                    SQ  <========>5 pin(DB-9)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把ground接上去。如果不接地一定不能通信吗?

楼主:
陈老师:
   我在文本框写一条命令发送过去,但是是text2没有一点反应,也就是没有反回值
 如果没有连上温控仪的话,mscomm会返回什么样的值 啊。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C:
RKC通訊格式如下
COMMAND
[EOT]  00  [STX]  S1100.0  [ETX]  [BCC]
04H  Unit  02H   Text     03H   FCS
      No:
BCC是從STX後至BCC前所有字元ASCII碼做XOR演算所得HEX值
RESPONSE
ACK
NAK
傳訊完成需COMMAND
EOT
以下程式只測試通訊,其他你再加入
寫設定值
A$ = "S1" + "100.0" + Chr(3)  ‘100.0是設定值(SV)
GoSub FCS
B$ = Chr(4)+ "00"+Chr(2)+A$ + R$   ‘00是Unit No,R$是BCC
Label1.Caption = B$
MSComm1.Output = Trim(B$ + Chr(13))  ‘Chr(13)代表按鍵Enter輸入
MSComm1.InputLen = 0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Then
  INSTRING = MSComm1.Input
End If
Label2.Caption = INSTRING
Exit Sub
FCS:
Q = 0
L = Len(A$)
For I = 1 To L
Q = Asc(Mid(A$, I, 1)) Xor Q
Next I
R$ =Q
If Len(R$) = 1 Then
R$ = "0" + R$
End If
Return
讀現在值
改A$="P1" + Chr(3)  ‘現在值(PV)

正式程式中,判斷溫控器回應碼ACK或是NAK就知道通訊成功與否.
RS485通訊線接線
PCL-470  DATA+ ------------DATA+   RKC
             DATA- ------------DATA –
我下載研華PDF,接線圖空白請CHECK以上接線是否正確

楼主:
在命令文本框里像这样的符号要写到命令行里吗?:[EOT] 中的[ ]符号。
对不我的PCL不是470的,是PCL740。
我11楼说的:A,B,SQ是温控仪上的标识。A是对应的是1pin 那A是DATA-还是DATA+呢????

楼主:
陈老师:我现在按你的说程序,测试了下,没有返回任何值。 是不是命令有误,还是接线有误????

网友C:
PCL-740只是KEYIN錯誤
RKC CB100/400/500/900
     PIN 13 SG
     PIN 14 A -
     PIN 15 B +
RKC CB700
     PIN 7 SG
     PIN 8 A -
     PIN 9 B +
RKC MANUAL 3.2 COMMUNCATION PARAMETER SELECTION
Add No. 00
bps 9600
bit 3 "7,EVEN,2"
INT 30
MScomm
Setting "9600,e,7,2"
PCL-740 JUMP設定
以上設定與連線請再check

楼主:
在PCL740说明书中说: 1 pin 是DATA-; 2 pin 是DATA+; GND 是 5 pin 我有是DB-9型号的。共9针的。
不知道ground 线要不要接。也是的PCL740的RS485上的第5针要不要和SG 13接上?????

网友C:
一般RS485是不用接SG,若你認為不妥,接上當成隔離也不錯.

楼主:
我的温控仪是:RKC CD401

楼主:
现在我的设置和你的说的完全一样,测试程 序也是你的。但是就没有任何返因值。
也是说:Label2.Caption = INSTRING没有值 返回到label2.caption上。label1.caption有值 ,这只是设置的值不是返温控仪的返回值 啊!!!
我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是哪里有问题呢?我能不能用微波仪测试一下看端口有没有反什么信号反应???

网友C:
RKC CD401 網路上看不到PDF,請MAIL:ct.et@msa.hinet.net

网友C:
我有收到你的e-mail,內容有些無法顯示,但是看起來都一樣.

楼主:
那你收到了吗?如果在邮箱里没有收到的话那你在网上也可以看?

http://www.rkcinst.co.jp/english/pdf_manual/imcb03_e4.pdf

网友C:
第16樓設定要兩邊相同,連線+對+,-對-若以上無問題待商請八百壯士借一只RKC CB系列溫控器測試.

网友C:
CHECK程式發覺BCC轉換少一步驟,請注意新加入C$

A$ = "S1" + "100.0" + Chr(3)  ‘100.0是設定值(SV)
GoSub FCS
C$=Chr(R$)
B$ = Chr(4)+ "00"+Chr(2)+A$ +C$   ‘00是Unit No,R$是BCC
Label1.Caption = B$
MSComm1.Output = Trim(B$ + Chr(13))  ‘Chr(13)代表按鍵Enter輸入
MSComm1.InputLen = 0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Then
  INSTRING = MSComm1.Input
End If
Label2.Caption = INSTRING
Exit Sub
FCS:
Q = 0
L = Len(A$)
For I = 1 To L
Q = Asc(Mid(A$, I, 1)) Xor Q
Next I
R$ =Q
If Len(R$) = 1 Then
R$ = "0" + R$
End If
Return
ACK 是06H,NAK是15H於VB看不到,可以檢查是否收到Chr(06),Chr(15)

楼主:
Label2.Caption = INSTRING返回的是什么??
我按照你的意思修改了,但是依然没有反应!!温控仪没有反应,程序窗体上也没有返回值。
我相信我接的线一定是按照你说的接的,如果你没有错的话,我这里一定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温控仪有RS485根本就没有通上信号???还是什么愿因????请指点啊,陈老师???

网友D:
今天看了一遍手册,好累呀!!!!
要解决通讯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确认接线是否正确。这需要查PCL-740的手册。我印象中试1脚接DATA-,2脚接DATA+,和上面的一位朋友给出的是相反的。
2。设置温控器的通讯模式。可参考手册的第5到15页,有图,应该容易看懂。注意,设置完后要重新加电。
3。软件编程。在这里我假设温控器的设置是地址:00,波特率 9600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Const SETTINGS = "9600,n,8,1" '定义串口的状态
Const COMPORT = 4 '定义串口号
Const ADDRESS1 = "00" '定义地址号
Const EOT=CHR$(04)
Const ENQ=CHR$(05)
Const STX=CHR$(02)
Const ETX=CHR$(03)
Const ACK=CHR$(06)
Const NAK=CHR$(21)

Const MSCOMM_EV_RECEIVE = 2 '收到了MSComm1.RThreshold个字符
Const MSCOMM_ER_RXOVER = 1008 '接收缓冲区溢出
Const MSCOMM_ER_TXFULL = 1010 '传输缓冲区溢出
Const TIME = 0 '设定扫描时间
Dim Volume, Flow, Temperature, Pressure As Double '定义双精度变量
Dim i As Single '定义循环变量
Dim InData, OutData As String '定义字符串变量

Private Sub Form_Load() '窗体初始化

   Call InitPort '初始化端口
   Timer1.Interval = TIME '设定定时器时间
   Timer1.Enabled = True '启动定时器

End Sub

Private Sub InitPort() '端口初始化
   MSComm1.SETTINGS = SETTINGS
   MSComm1.CommPort = COMPORT
   MSComm1.InputLen = 32
   MSComm1.InBufferSize = 512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BufferSize = 512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SendAddress() '发送流量计地址
   MSComm1.Output = OutData
   Do '等待发送完成
   Loop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RThreshold = 32 '设定接收字符数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等待完成接受

              这里我省略了错误判断的内容

       InData = MSComm1.Input
       If Left(InData, 1) = STX And Left(Right(InData, 2),1) = ETX Then '判断接收数据的头和尾,如果想进一步判断,还可以计算BBC ,并和得到的BBC进行比较,这里我没做。
           Volume = Val(Mid(InData, 3, 8)) 数值转换,Volume为读到的数据
           OutData=ACK,确认收到
           Call SendAddress
       Else
           OutData=NAK,确认未收到,重发
   Call SendAddress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定时器到设定时间后,开始发送启动和地址码

       OutData = EOT + ADDRESS1 + "M1" +ENQ , 读取M1所定义的数据,M1的定义在手册28页
       Call SendAddress

End Sub

匆忙之中,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海涵,这里我只实现了polliing 的一个功能,其余的就举一反三吧
由于手头没有设备,没有调试!!

网友E:
高手出現啦!呵呵!..........臥虎藏龍

楼主:
TO:flydragon
1)1 pin 是接DATA-;2 pin 是接DATA+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你说是对的。
2)这个我以都设置好了。
3)正在调、、、、、、、、、、、、
谢谢高手这么的关心。真的太谢谢你了。
就等结果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温控仪上的A和B还SG哪个是DATA-哪个是DATA+呢?

楼主:
上面的程 序中  NAK的值在说明书好像说的是15H 不是21?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1.关于接线,好像A是DATA+ B是DATA-,你试试吧,反正不会坏
2。15H是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是21

楼主:
我刚测试了你的程序:出现以下问题:
  1)比如:CONST  EOT=char$(4) 等下面的 这要写会报错。错误:要求常数表达式。
                不知道这样写行不:CONST  EOT="4"
  2) 还是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结果。我用text去显示的。没有返回任何的值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此圖是ASCII的對照表,大家不要想太多,最快的寫法就是一次把所有的位置讀進來,再把其中想要的位置擷取出來,通信速度最快,又簡單

网友D:
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把定义的常量去掉,在程序中直接使用chr$(4),其它的也这样改。但这样的可读性差一点。
用CONST  EOT="4"不行,因为这表示是字符“4”,而chr$(4)表示ASCII码为4的字符,这个字符是不可见的。

楼主:
TO:  八百壯士
谢谢你!!!进一步应该怎 么做呢?
TO:flydragon 真的十分的谢谢你今天抽出时间来看说明书。我真的很感激你!!
你的程序我还在进一步的调试,你能不能再帮我看一看好吗?如果你不忙的话???

网友D:
呵呵,这么多在线的!!

网友F:
還是要再請問您一下,您是想用哪一種格式來做通信呢??
1. MODBUS RTU
2.RKC PROTCOL
您想要用什麼程式撰寫
1.Visual basic
2.Visual c++
3.Java
4.人機介面SCRIPT(Pro-face的我可以教你←哈哈打一下廣告)

楼主:
我想
1) RKC PROTCOL
2) 我想用VB 或DELPHI都行
你能帮助我吗?谢谢 !!!

楼主:
TO: flydragon
为什么在调试程序时,下面的事件code没有发生过。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等待完成接受
、、、、、、
、、、
code
、、、、
end sub
这个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在程序里。不知道为什么????在flydragon给的程序!!!

网友D:
to zjh2004
我刚给你发了一封邮件,你收一下吧

楼主:
TO: flydragon
我现在就去收,谢谢你!

楼主:
TO:
 在温控仪的接口端要不在加一个电阻(100以后)呢?????

楼主:
怎么测试RS232的串口通信?我把TXD和RXD短路进行测行不行????

网友C:
我已經測試成功
研華ADAM-4520與RKC CB100,將MAIL給你
CB100 Add 0001, bps 0002, bit 0000, Int 0005
VB MSCOMM1 Setting “9600,N,8,1”
TEXT1要輸入設定值例100.0,CB100的SV將變成100

楼主:
真的,太好了,但是你用的是ADAM-4520,而我用的是PCL740的板卡啊。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同不?????
我将try it 真的十分感谢陈老师。我做天测了一天的串口通讯,都还没有搞出个之所以然来。还是陈老师行啊。!!谢谢!明天就有结果了。我明天用你的程序去try it!!就等我的好休息吧!!!

网友C:
ADAM-4520是模組式,可以安裝在任何地方.

楼主:
我的通信问题在你们的帮助下,在今天上午搞定了。实践证明你们所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能write数据。也就是说我能设置温控仪的预设值,但是我不能读回它的实际值,你给我的程序好像不行。我正努力修改它,希望陈老师你能否再看一看程序,帮我修改它???
我现在正真的体会到的做一个工控人是:痛苦是长久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我用在这个通讯的问题上花了我二个星期的时间。而成功就是一瞬间的事。旧的问题解决的新的问题又来了。真的一波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啊。
不管怎么样,我总坚信: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陈老师,你说对吗???

  我在这里真诚感谢帮助我和关心我的所有的工控人,我向你们致敬!!!祝你们好人有好梦!!!工控人生之路越来越平坦!!!!

网友C:
1.delphi 不會,但我會找時間學,找flydragon問.
2.实际值看4.1.2章Polling procedure example只要下chr(4)&”01M1”&chr(5)溫控器就會回應,flydragon才是高手,VB程式寫的很漂亮,你只要將FCS套入既可.
3.感謝八百壯士友情出借RKC溫控器.

楼主:
你们都是高手!我一定要向你们学习!!!
我所问的问题都已搞定了。谢谢你们!!!!

楼主:
"chr(4)&”01M1”&chr(5)溫控器就會回應"
这个值输入时温控仪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值只是对温控仪的实际值的采集(PV)。对温控仪采集实际值旱一定要这个控制符串。

网友C:
重寫一份了,去收E-MAIL

楼主:
真的啊,我现在就去收,你真的很强!!

网友G:
RKC温控表的通信口接线A与Data-接,B与Data+,RKC的通信线极性好象搞反.

网友C:
OMRON 也是如此A- B+,我們遇到相同日本廠牌的界面,像中部精機它就是相反,測試時最好先查清楚內部回路,一般說明書都會提供,如果沒有到時將兩線對調.

网友H:
我有几个RKC CD901准备来试试,拆开一看,通讯的电路版没有,惨!!

网友I(2004-05-28):
这篇帖子真是太棒了,翻出来,顶一下,
在此叩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楼主:
真的很好啊,好在哪里?

网友J:
楼上的兄弟问题解决了么?要是没解决,我有个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帮你看清你对串口的读写情况。联系我chengb520@yahoo.com.cn
或许是你发的数据不对,应为陈老师所说的H2,在VB里面必须用chr(2)才能写入发送,只有比如说H41,可以用"A"在文本框输入,有些符号你根本没办法用文本框输入。因为你试一下Asc(?) ?代表尼发送的字符,看看它的值是否为想要得。?

楼主:
我的问题是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能帮我吗?

网友K:
受益非浅!

楼主:
受益非浅!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网友L(2005-05-26):
那哪位大侠知道ADAM4520+组态王+四门子420变频器怎么通讯?

网友M(2005-11-03):
哪位大侠知道用组态王和温控表E5AZ通讯,进行读取和写入对应寄存器的含义?
谢谢了
组态王里只说分为 C0 C1 C3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样和 PV SP 等进行对应
新手请各位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