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5):
通信卡是用的研华公司的PCL740,这块上用RS232/RS422/RS485功能。根据需要,选择了RS485。现在有一个温控仪要和这个通信卡通信。在这其间我碰到了好多的问题,还求各位工控高人指教(我是很菜的)。
    1)怎么接线。在温控仪上,有专对RS485的标识字,上面是这样的:SQ,T/R(A),T/R(B)三个接出的端口。通信卡上用的是9针的接口,请问高人们,我应该乍办呢???谢谢!!
    2)温控仪怎么和用VB编写的程序通信呢?我用VB的通信控件对其进行编程控制,但是我对温控仪提供的说明书上的那些命令标识符不懂啊,比如说我想要温控仪的设置值为100度,我应该发达什么样的信号给温控仪呢???
     好郁闷啊,这个东西我搞了二天了,还是没有搞定啊。请工控高人们帮帮忙啊,真诚的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研华公司的PCL740说明上应该有接口的定义,可能卡上有跳线转换232/422/485几种模式,跳到485模式后根据定义与温控器485对接即可。
编程的问题如果VB可以直接使用MSComm控件,然后查阅温控器的说明,根据其协议指令等资料编程。
只能说这些了,因为没有资料。

网友B:
何種廠牌溫控器,有無protocol.

楼主:
To:思南
你说很对,是没有接口定义的只是跳一下线就搞定了,但是我是想知道(假如我是用的DB-9)它是怎样和温控仪连接的(引脚与温控仪乍接线的嘛)。

TO: 陳逸倫  在线最好!!!

The code use in communication is 7-bit ASCII code including transmission control character.The
  transmission control characters are [EOT](04H),[ENQ](05H),[ACK](06H),[NAK](15H),[STX](02H)and [ETX](03H).The figure in the parenthesis is indicating hexadecimal number.
  当然下面还有说一些标识符什么的。我不懂啊。。。。
  这不知道用程序是怎么发命令给它的???
  请高手帮助,谢谢!!
它是RKC公司的CD401型号的,你一定知道的!!!

网友C:
這些只是一些 起始 結束 確認繼續 重發 等等的指令,您想要用RKC的通信格式做,還是要用MODBUS的格式做呢??

网友D:
1。关于接线的问题。你可以参考随机带的手册,里面一定有接线的说明
2。关于软件编程,在VB中使用MSComm控件。根据你给出的资料,可知采用的是7位的ASCII字符传输,VB支持这种方式。[EOT](04H),[ENQ](05H),[ACK](06H),[NAK](15H),[STX](02H)and [ETX](03H)是一些控制字。比如你向接温孔仪的串口写“04H",温控仪就会执行“EOT]”命令,并返回结果。具体的命令格式还应该看手册。

网友E:
D型RS485的接口中1脚为(RXD/TXD-)2脚为(RXD/TXD+),5脚为地线大概就是你说的SQ。我估计T/R(A)为TXD+,T/R(B)为TXD-。你可以试接一下,不行就对换一下!要自已做一根线才行!!

楼主:
那ground 要不要接呢?接与不接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所以我看不懂说明书上的命令format。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啊!!谢谢!!我的温控仪的说明书在这里:

  http://www.rkcinst.co.jp/english/pdf_manual/imcb03_e4.pdf

真诚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F(2006-06-10):
说明书很详细,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