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3-12-05):
我公司要作一台煅烧炉,整体规划是用Ifix组态并组网实现远地检控, 收集76个炉口的温度值(-100----2000度)还有气压和气流量的数据,闭环调节各个数据值。但现在温度传感器选型比较难,本来想用红外的可是造价太高,希望大家能帮忙提出意见。

网友A:
你要测的温度比较高,热电阻是不行的了,而用热电偶做连续测温,最好就选铂铑铂的了,但测0~-100度也不好搞啊,可是相对来说性价比还可以,不过还要作好运行以后的维护了.

网友B(2004-01-06):
用热电偶,我想一个炉口不会有-100_2000度这么大的变化吧.
若是低温的炉口,可用PT100或CU50来解决.
若是基本上在2000度左右的,我建议用非标准高温热电偶(铱铑60-铱)
若是1000度左右,最好用分度号为K的镍铬-镍硅热电偶,因为市场多,且便宜.

网友C(2004-03-30):
用研祥工控机,本人给你搞定,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