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5):
==等同吗?? CNC中的梯形图和PLC的几乎一样。 ADD .MOVE的 。CNC是否用了PLC的特殊模块呢比如高数记数? 还有三菱MR系列CNC如何编程参数如何更改?不太明白谁有这方面质料或者网址能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A:
PLC+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cnc    不等同
CNC还有NC系统G、M代码,内部PLC功能很强大。
梯形图都一样啦。编程和改参数就必须参考系统说明书咯。

楼主:
Omron 的Plc有NC模块。如Nc211..  工件编程是在CNC上。可梯形图编程应该在PLC
接口吧。

网友B:
开啥玩笑,你以为CNC就那点玩意,5、6轴联动系统,强大的插补运算能力,PLC在那方面是不如CNC的!!!但简单的2轴控制还是用PLC灵活,方便!!!

网友C(2011-10-21):
根本不能同日而语,CNC功能强大的很,是机床加工专用。PLC是通用性的逻辑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