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5):
请问有那位大侠做过GP与三菱PLC的1:N的连接?

网友A:
GP與PLC N:1
1.若是FX系列買一個三菱422BD,GP一台連FX CPU PORT另一台連FX 422BD即可
2.若是A系列則買一個R4模組直接連兩台即可
GP與PLC 1:N
1.用SP2升級檔,將CP-02升級至Ver6.30版,裡面就有對應的設定了

楼主:
大哥:我没有你所说的软件那该怎么办?

网友A:
SP2升級檔是免費的,您可以去跟您購買硬體的經銷商或代理商索取

网友B:
请问如果是1:N那么接线图该怎么做?

网友C:
假設PLC用的是三菱的 A 系列 有三台要接
那麼將三台GP的RS-422傳輸線的編號相同的接一起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軟體的設定了

网友D(2004-10-15):
能否说的详细点,包括接线问题,一个GP和两个FX怎么用呢?

网友E(2005-08-25):
看看各位大大的研究

网友F(2005-12-07):
1)将PLC连网;
2)将触摸屏连接在其中一台PLC上;使其他PLC通过通讯继电器将输入输出到此PLC上;
3)用次PLC与触摸屏通讯;

不过需要光缆、网络模块;很贵!

网友G(2007-04-17):
Pro-face GP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怎么连不上哪跪求各位老大了!!!!!!!!

网友H(2007-11-15):
PRO-FACE的手册里有啊,怎么都不看手册呢?不过,告诉你,1:N时,如果有一台PLC没有响应,则触摸屏停止响应,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