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条指令的区别

楼主(2003-12-06):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我想请较版主一个问题IL/ILC,TR0,JMP/JME之间有什么不区别。使用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呵呵!你就懶的不行!既然來了就不能回一下嗎?!
還是給你回!

网友B:
xrc123说: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网友C:
TR是程式樹狀結構
0 LD 0.00
1 OUT TR0
2 AND 0.01
3 OUT 10.00
4 LD TR0
5 AND 0.02
6 OUT 10.01
7 LD 0.00
8 OUT 200.00
9 LD 200.00
10 AND 0.01
11 OUT 10.00
12 LD 200.00
13 AND 0.02
14 OUT 10.01

OUT TR0是壹內部暫時記憶,它是將7,9,12行程式簡化成0行程式
IL/ILC與JUMP/JME基本觀念相同但
IL/ILC間程式於不執行時,OUT,TIMER清零,COUNTER保持現狀
JUMP/JME間程式於不執行時,OUT,TIMER,COUNTER保持現狀
JUMP 00與JME 00 可做重複跳躍
兩者程式不執行時,PLC會掃瞄程式,佔用掃瞄時間,新PLC CS1 TASK就不會掃瞄程式.

网友D:
呵呵mach_elec兄,你所说的某些人不是说我我吧??建意楼主买一本有关OMRON的书看看,里面说的都清楚的,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和用法,这样比较容易懂.

网友E:
不用买,找电子版的就行!!!!

网友F:
那有E版的OMRONR 的请!!!谢谢

网友G(2004-03-08):
由于IL/ILC指令不需要像LD TR那样多占存储地址,所以程序中尽可能使用IL/ILC指令代替IR位使用,这样既可使程序缩短,又可节省存储空间。

网友H:
我正在学OMRON的,谢谢各位楼上的指导。

网友C:
8樓所言甚差,答非所問.

网友I:
为什么都显示繁体字呢?看着累累的~~~

网友J(2004-08-03):
最好找本教材先学者,不明白可以编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