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硬件

楼主(2003-12-06):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很希望有一份plc运用实例(梯形图,外围接线图)
哪位朋友能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还是觉得,拿一个PLC,配一本编程手册(下载电子文件也可),一台电脑(或者编程器),自己从最简单的指令编程开始,很快就可以上手,然后再编写一些小小的完整的程序,这样提高也很快。倒是不一定需要那么完整的系统,需要自己的思想。
不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网友B:
說的是呀!先將plc硬體架構簡單了解一下,一個指令,一個指令去試,馬歩站穩了,再搞整合,思南說的對!
<<======若要軟體,找那頭老獅子.
<<======若要仿真,還是可以找那頭老獅子.

楼主:
非常感谢各路朋友的建议!

网友C:
plc运用实例(梯形图,外围接线图)很多地方有,网上,书店,我觉的你如果有实践的东西,你可以一个一个命令去调试推,荐一下最好从点亮一个二极管二个二极管开始掌握好了一些简单命令后就可以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