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e time over

楼主(2003-12-06):
厂里用的是omron 的C2OO,原有的程序有4900句,现在我根据存在的不足增添了一些,结果出现cycle time over的提示,我查询了资料,并没有指出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我的提问:
1,是否可以修改cycle time ?
2,可以的话,如何改?
3,不可以改的话,是否影响程序的执行,给生产带来影响?

网友A:
程序进入死循环了?

楼主:
没有进入死循环

楼主:
通过LSS3的操作说明,在线编辑,按F1键便可消除故障,但读扫描时间67。2MS ,没有超过100MS,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显示呢?

网友B:
c200 你若是用連線編輯模式,編輯PLC,也會產生CYCLE TIME OVER
錯誤,要注意! 用監視模式.

网友A:
呵呵,谢谢,有个兼容性问题。利昌大佬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利昌老大说的对,我已经用CH200PLC试过了,可能是那个原因吧?

网友D:
1.C200H PLC用LSS OR SSS 做ONLINE-EDIT會產生CYCLE TIME OVER是正常,請按F1 CANCEL消除,新版程式只是將此現象消除而已.
2.內定
3.不要修改,會影響程式讀取輸入點信號,造成不穩定,C200HS以後版本CPU可以修改.

网友E:
plc 重启就可以消除了,我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此C200H以后的PLC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