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7):
各位大侠,能告诉我五六百千瓦的电机(风机用)需要什么保护?
我想应该是用高压电机,如果不考虑电缆,只考虑电机和控制需发生多少费用?

网友A:
1、电流速断保护
2、过载、缺相保护
3、根据供电系统接地电流情况考虑单相接地保护
4、根据情况考虑低电压保护

网友B:
过载!
接地!
要用快速断开开关!

网友C(2004-01-18):
主要看你的电机电压,不同的电压有不同的配置,0。4KV的复杂一点,6KV的就简单一点。
1、电流速断保护
2、过载、缺相保护
以上保护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