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8):
怎样设置可以使的瞬间低电压不报警修改什么参数,是修改powerloss cntrl 选项吗?怎么样进行设置,我进行过设置但是作用不大,那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楼主:
原因是由于供电电源进行进行切换(时间2s)时,电压瞬间过低导致变频器欠电压跳闸

网友A(2004-01-29):
查一下有没有自复位功能参数组,很多种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