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8):
各个PLC厂家都有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模块。 我没接触过, 知道是模拟量输入之后,经过CPU,AD转换器变成12位的数。 之后存在IR 和DM区 。可是如何调用
这个数呢, 确切的说这个数有什么用呢,通过模拟量的变化随之变化吗? 模拟输出就更搞不懂了,普通仪表不都可以办的到吗。

谁有具体的例子。或者网址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模拟量读入PLC,AD转换器变成数字量,就自动保存在固定地址的IR中,并随着PLC的循环运行时间不断刷新,你说能不能变化,能不能调用呢?
读入或输出模拟量自然是为了采样监测或调节控制所用。
普通仪表有控制的功能吗?

网友B:
模拟信号主要采集的是电压、电流、电阻等信号,比如传感器,它有一个参考点,GND点,假设1mv对应的是100的数字,那2mv就为200,呈线形变化,拿西门PLC300来说吧,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启始地址为256、258到1024。多看看书,实践实践就知道了。
我的座右铭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请说的清楚些,如何利用这数字来控制设备呢。? 比如利用压力来控制变频器的书输出频率。

网友C:
我也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模拟量的模块初始化怎么处理啊,请各位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