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的问题?!

楼主(2003-12-09):
GP型号GP577R
软件PROPB3 C-Package01
在使用时,我发现若是在弹出窗口上使用键盘显示器或K-TAG时,
触摸时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
弹出窗口上的键盘显示不能用么?

网友A:
1.與您使用使用的GP型號有關.
2.與您GP編輯軟體版本有關.

网友B:
老獅子:7.0与8.0,中文与英文有些什么区别?

网友C:
其实你说的情况可以用键盘输入显示中的弹出键盘就可以解决!

网友D:
1.您的K Tag觸發Bit沒有啟動,就會這個樣子,所以請您查看一下鍵盤顯示器,或是K Tag中的觸發Bit設定,是否有被觸發到

2.您也可以設定自動彈跳鍵盤設定(Use Pop-up Keypad),就不需要觸發Bit設定了

网友E(2004-01-28):
您的K Tag觸發Bit沒有啟動,就會這個樣子,所以請您查看一下鍵盤顯示器,或是K Tag中的觸發Bit設定,是否有被觸發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