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9):
我在程序里面向串口发送了挂机命令后,Modem要等上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才能挂断。由于程序里面用到了自动采集,所以希望Modem能够在关闭端口或者发送挂机命令后立即挂断,请问如何设置Modem的参数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A:
实际上你发的挂机命令,MODEM并不认识,它可能将挂机命令当数据发送出去了,你发送命令之前可能需要切换MODEM的状态。如需进一步的交流请发xihua_0169@163.com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在发送挂机命令之前,我已经让Modem处于了接收命令状态,有时候我是直接关闭端口,所以你说的那种情况并不存在。
请各位继续指点。

网友B:
换一个MODEM试试,我这边的MODEM在关闭COM口后马上就断开了。

楼主:
刚买的猫是可以的,关闭端口就挂机了,可是用了好一阵子的猫却不行了,真是郁闷。
估计是不小心把什么参数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