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9):
以下是一个网友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他会亲自来谢你们的,不过我还是先谢谢你们。

    最近发现,我编写的VB与PLC人机对话的程序,在PLC监控状态下能读写;但是在PLC运行状态下只能读,不能写,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才能在PLC运行状态下向DM数据区写入数据?我指的是OMRON的PLC。

网友A:
是因为PLC禁止写入

网友B:
让PLC在MONITOR方式下

网友C:
大姐說的對!

网友D:
那PLC在MONITOR下,岂不是不能运行了,这样会影响生产吧

网友E:
很简单,你不能对PLC已用的地址单元进行读写,你用计算机来对PLC没有用到的单元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但你要改动PLC的程序,无非就是并或串一些节点

网友F:
omron plc有下列狀態
1.proggam 程式不執行,能修改程式,變更設定,強制 on/off
2.monitor 程式執行,能修改程式,變更設定,強制 on/off
3.RUN 程式執行,只能讀資料

网友G:
你只能在MONITOR下作資料的存取與修改及監視!

网友H:
那么如何自己编程修改PLC为MONITOR状态?

教材上都是说只有通过CONSOLE或SSS.CPT等软件才可以

网友C:
軟體中一定有三選擇項目

執行模式===>>不可寫入程式或是修改程式
監視模式===>>寫入程式或是修改程式,可執行與修改,或傳遞資料

停止模式===>>STOP

网友H:
楼上所说软体是否是指OMRON PLC的CPT等软体,
自己编的人机对话软体如何才能更改PLC的运行模式?

网友F:
PROGRAM @00SC0050*
MONITOR @00SC0252*
RUN @00SC0353*
"00"是站號

网友I:
我想让在PLC在运行状态下也能用VB读写,怎样读写?谢谢,请指教。

网友F:
請參考"请问是否有VB编写上位机与OMRON PLC通讯的程序"

网友J:
在RUN方式下,必须在梯形图程序里设计,将需要往上位机传的数据用指令写往RS232C端口,把来自上位机的数据从RS232C口读到自己指定的区域

网友K:
引用 网友F:
PROGRAM@00SC0050*
MONITOR@00SC0252*
RUN@00SC0353*
"00"是站號
在对DM区进行写之前先用SC命令把运行模式改为MONITOR,修改完后再改回到RUM即可。
另外,我不知是不是一定要在写完DM数据后改回的RUN模式,因为在MONITOR模式下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啊!请各位朋友明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7 21:45:49编辑过]

网友F(2004-01-08):
請看7樓解釋

网友L(2004-07-14):
各位大佬以后多指教了!
我也是OMRON--PLC的学习者!

网友M:
请问各位高手
     本人用VC编写PL与  PC的串口通讯程序,想要向DM数据区写入数据, 关于FCS校验码这段程序用VC或VB如何编写,谢谢解答
    本人qq:150366088

网友N:
可以在写入DM时切换到监控状态,写完之后再切换到运行状态。

网友O(2004-12-05):
在RUN下不可以写入PLC,一定要在监控模式才行!!

网友P:
dm区设置成上电为监控状态就可

网友Q(2005-05-28):
大家好!!谁有CPM2AE的4层电梯程序,急用!!ZSB897@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