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0):
RS485,RS232通讯方式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RS232 是一對一通訊,距離15M,通訊速率,PROTOCOL需兩邊相同.
RS485 是一對多通訊,距離500M,其他同上,但只用2條導線,每一站(設備)必須給予站號,才知道要通知對象是何者
RS422 同 RS485 但用4條導線,抗干擾較佳.

网友B:
陈老师我看到网络上说距离在可以到达1000m耶RS485速率可以10Mbs。
你说这可能,陈老师????

网友C:
RS485的理想距离可以达到1200m的,但实际上没有这么远的。陈斑竹说的是非常好效果的距离,也没有错的。并且他的速率是可以很高的,但是你的上位机或下位机设备能达到这么高速率吗?

以下是补充陈斑竹的
RS485是共模的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
RS232是异步串行的通讯,抗干扰能力不如RS485的方式。
并且这两种方式的电平范围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呵呵,原来茜茜还有几手啊!

网友C:
你是不是像某些人一样以为我只会发水贴啊?

楼主:
两者的电平范围是多少

网友C:
RS232接口的信号电平值是 -15V——-+15V 电平值过高容易损坏串口
RS485接口的信号电平值是  -5V———+5V

网友E:
RS485 若是用较好的绞线时,距离是可以拉到1000M以上的
因为他是使用差动讯号^_^

楼主:
有谁知道RS232中的数字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你是在考我们还是诚心请教啊?

楼主:
是诚心请教我刚接触通信问题,有很多不懂之处还望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B:
RS485和RS232的电平范围好像不是在:-/+5,-/+15吧。
请到这里看有关它们的电气参数: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bus/120.asp

网友C:
你那个我知道,但实际上工程师们都是参考+/-5和+/-15的

网友F:
茜茜  現在利害啊!我...發哆嗦~

网友C:
连狮子都怕我?我不得不佩服我自己了!

网友A:
是否BAUD RATE ,START BIT,DATA BIT,PARITY BIT,STOP BIT這些數字?

网友G:
RS232的通讯信号电平为正负5~15V,
RS422的信号电平为±2~7V,
RS485的信号电平扩展为+12~-7V.

网友H(2004-07-24):
RS232是串行通讯
RS485是半双工的
RS422是全双工的

网友I(2004-09-03):
我用计算机232与CPM2A来通讯

网友I:
我用计算机232与CPM2A来通讯,使用的软件是CXP软件。问题是通讯有问题:
使用自动连接时是可以的,但调一个已经编好的程序,点击连线,但是提示是连接不上。
为什么?请哪位仁兄告之,不甚感激!

网友J:
设置是否有问题? 比如PLC型号,通讯设置等什么的.

网友K:
楼上的诸位大侠为何都不把话说完?
“RS232是串行通讯
RS485是半双工的
RS422是全双工的”
232、422、485都是异步串行通讯。232、422都是全双工的(指硬件支持),232只能一对一(当然可以有例外,如:协议监听);422/485可以一对多;485还可以多对多(profibus的多主系统)。注:“对”前面的是主设备,后面的是从设备。

网友L:
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M(2005-09-26):
请教各位: modbus poll 的软件用时是怎么设置的,比如我要从一个写有modbus 协议的研华5090的通讯模块中读取16个模拟量该怎么设置?

网友N(2006-01-28):
西西,好强啊,真的要哥你好好学习学习阿

网友O(2006-08-07):
长知识了,顶上去!!

网友P:
全是高手啊!

网友Q(2006-09-20):
RS232的电平范围是3V---15V  和 -15V--  -3V
而且485做四线连接的时候是半双工的
只有两线连接 A B的时候才识全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