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0):
新建一个水厂。共四个大型PLC站,四站之间想通过光纤组成一个冗余的环形工业以太网。再通过交换机将工业以太网与总工程师、厂长的计算机相连,形成最顶层的公司管理网络。

我想问的是:

1、现在我们的PLC选用的是欧姆龙C200H系列。上述方案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工业以太网为了冗余,欧姆龙PLC是否需要特定的冗余通讯模块??

3、由于某些场合,我们需要热备份,请问欧姆龙PLC是否需要特定的热备份模块?

4、欧姆龙PLC对远程I/O是怎么处理的?(说明:四个大型PLC站的其中一个站,除了主站以外还有数个小型PLC 站,如果是西门子PLC则可以用PROFIBUS-DP加以解决)

5、如果上述方案不可行,请问欧姆龙PLC的通讯模块支持那些网络?该怎么做方案?

谢谢!!!因为我几天前才接触到欧姆龙PLC,以前搞的是机械电子对自控不是很熟悉,如果有幼稚的地方请不要见笑。

谢谢!!!!!

网友A:
1.建議用OMRON CS1D REDUNDAN系列,環型乙太網路糢組OMRON不知上市否,需查詢,建議用CONTROLLER LINK環型光纖網路,加一乙太網路糢組(10M or 100M),可行
2.不需加裝模組,於ROUTING TABLE 加設 REALY NODE (冗余???不懂意思)
3.CS1D就是热备份
4.用CONTROLLER LINK PLC--PLC 或 COMPOBUS/D (DRM21模組) PLC--遠端I/O
5.請至下列網站下載資料
www.oeiweb.omron.com
www.fa.omron.co.jp
www.europ.omron.com

楼主:
非常谢楼上的,让我受益不少。

冗余是指在线全套备份或部分部件备份,当一套系统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份的另一套系统上,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比如一个环形光纤以太网络,光纤只要有一处断裂,整个环形就瘫痪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组成冗余环形以太网(就是两条通讯光纤),当一条发生错误时可以转到另外一条环形网络。

在大陆,冗余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除了通讯以外,电源模块等其它模块也可以冗余。

我想问的是,欧姆龙PLC有没有特殊的冗余模块??

网友A:
上面介紹CS1D符合要求

网友B(2007-03-24):
看样子都是高手,你们2003年就搞这样的东东,我可是2006年才开始哟,不是一个世纪的人,,,太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