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0):
各位高手好:
      本人熟悉三菱系列和松下系列PLC的编程,就是不会他的人机界面的[fly]编程方法资料[/fly],希望各位高手可以赐教。谢谢
          我的EAILL是sufuqin@163com

网友A:
其实简单,所有的人机都是有相应的PLC的驱动的,通过串口,在人机的专用软件中采取PLC的变量进行显示或报警,再向PLC输出相关命令。
你所作的就是简单的地址数据的确定和界面的显示的二次开发

网友B: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心情斑竹!

网友C:
我现在学手头有个松下的PLC和屏,用在一台台湾过来的机床上,要维修,改程序,但我对松下的一点不懂的。谁能帮帮我,请告知用什么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

楼主:
谢谢情姐呀!其实我想问人机界面的显示的二次开发资料。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无限感激

网友D:
松下觸摸屏軟件為 Gt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