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3-12-10):
各位好:
     请问伺服电机及其功率控制器如何选择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根据你应用场合所需要的力矩和转速来选择:功率=转速*转矩/9.55,注意,你所需要的力矩应考虑过载的情况,一般直流伺服电机段时可以提供3到5倍的过载能力。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04-12-18):
如果不知道转矩,又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C:
需要知道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最大可能的加速度。再结合电机轴的转动惯量,才能最终计算出功率,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对此有经验的“高手”可继续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D:
请问你说的那个机械设计手册有没有地方下载?THANKS

网友E(2005-03-21):
你去www.simocontrol.com看一下,相关资料,《MC选型手册》里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F:
感触颇深

网友G(2005-11-04):
个人观点:
选择伺服电机应满足以下几点:
1、最大转矩:结合负载情况,根据负载动作要求,包括加速斜坡、减速斜坡等要素,得到负载要求的最大转矩。
2、平均转矩:根据负载周期性的转矩要求,绘制转矩与时间的曲线,得出平均转矩。
3、满足热载荷校验:根据负载工作曲线,求得电机有效转矩和平均速度,是该点位于所选伺服电机s1曲线(每台电机都有的性能曲线)下方,则该选型满足电机的工作能力,即使端事超载,总体来讲也不会影响电机性能而导致电机过热、烧坏等故障。
4、检验转动惯量:需校验外部转动惯量这算到电机的输出轴端,与电机静态转动惯量(电机性能参数)的比值,应小于10,为满足条件。
另:关于伺服电机的参数选择,个人认为不应以功率考核,应该以转矩和转速为指标。由以上几条得出所需的转矩,在根据工作情况判定所需的最高转速,伺服电机必须工作在其额定转速以下!
以上均指同步伺服电机!!!

如果选形时受到某些条件限制,无法得到准确的工作状况数据,或是替换原有异步电机,也可由公式  M(转矩)=9550*P(功率)/n(转速)   来得到大概所需的转矩,然后综合考虑是否需放大以档使用。

关于选择相应的控制器,我认为主要指标为电流,计算所选电机的最大电流,是控制器能提供出其相应的电流而不过载即可。

以上为个人观点,可能有不尽周详之处,还忘赐教。

网友H:
请问楼主,交流伺服电机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I(2005-12-13):
惯量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家要切忌切忌`

网友J(2006-10-11):
我也想知道

网友K(2007-10-14):
M(转矩)=9550*P(功率)/n(转速)
给个单位好吗!

功率(千瓦)=转矩(牛*米)转速(转/分钟)/9.55
功率(瓦)=转矩(牛*米)转速(转/分钟)/9550

这样很清楚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M(转矩)=9550*P(功率)/n(转速)
给个单位好吗!

功率(千瓦)=转矩(牛*米)转速(转/分钟)/9.55
功率(瓦)=转矩(牛*米)转速(转/分钟)/9550

这样很清楚了吧:)

KW应该是除9550的吧

网友M(2009-06-17):
一般是由负载需要的转矩来定的,这个是必须的。其它的东东还在速度要求。响应性。==。QQ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