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0):
有那位大侠知道怎样使用s7-400的PID调节;实现精度高好用分段设定吗?

网友A:
不懂~~~和300差别大吗?

网友B:
分段设定是什么意思?PID控制软件用一般用FB41即可。若用硬件控制,可配PID模块。

网友C:
很多人对西门子PID模块有疑问,大家何不用PID算法做一个模块,很见效~

网友D:
是啊。那就恭请斑竹上传一个PID模块作为给广大SIEMENS FANS的见面礼吧。

楼主:
分段设定是为了使pid环调节得更好,特别是有较大幅度波动时,可减少震荡周期!各位大哥,你们能找到实例吗?

网友E:
同意斑竹所言。自编PID比较灵活,容易实现各种调节。PID分段在不同偏差或开度。设置不同的PID参数即可。

网友F:
西门子STEP7自带的PID函数功能不错。

楼主:
[转载] PID参数的经验设置
我在手册上查到的,并已实际的测试过,方便且比较准确
应用于传统的PID
1。首先将I,D设置为0,即只用纯比例控制,最好是有曲线图,调整P值在控制范围内成监界振荡状态。
记录下临界振荡的同期Ts
2。将Kp值=纯比例时的P值
3。如果控制精度=1.05%,则设置Ti=0.49Ts  ;  Td=0.14Ts  ;T=0.014
          控制精度=1.2%,则设置Ti=0.47Ts  ;  Td=0.16Ts  ;T=0.043
          控制精度=1.5%,则设置Ti=0.43Ts  ;  Td=0.20Ts  ;T=0.09

网友G(2004-07-31):
和300没差别吧

网友H:
我公司的S7-300在进行PID控制时使用了三段控制。

网友I:
和300应该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