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10):
陈老师,想问一下欧姆龙的光电头发出的红外线有经过凸透镜吗?还有关于聚焦怎么理解?对粉尘较多场合应选用何种传感器?谢谢

网友A:
可能问题太简单了.没人回答
最简单的光电传感器如E3X-A11是没有透镜的.直接从发光二极管出来. 其他的有些有,有些没有.看具体信号.
你所说的聚焦是那一种?
至于选型问题还是要查手册的.不好枉下结论.看实际需要而定

网友B:
1.限定距離型经过凸透镜,聚焦將光線集中一點檢查微小物體如E3C-VM35R+E3C-JC4等
E3X-A11+E32-TC200+E39-F1(透鏡)距離有相乘效果.
2.对粉尘较多场合应选用何种传感器,尚無解,只能勤擦拭.

网友B:
最近發現美國BANNER公司光電QS30EX/RX號稱抗雜訊,霧,灰塵及雨淋強
www.bannerengineering.com

网友C(2004-08-05):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