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1):
不知哪位用过此指令,我想对现有一步进电机作如下控制。1,从1-4000HZ的加速时间为0.1秒。2,到指定频率后,累积前加速时的脉冲数共输出40000个脉冲后停止。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只要能达到此要求用别的指令也可。

网友A:
後面一段....看不懂!

网友B:
后面一段好像是说:从第1个加速脉冲至第40000个脉冲输出后停止输出,停止前提----达到指定输出频率(4000HZ)

楼主:
在1-4000HZ的启动(提速)时间为0.1,假设这段时间内有5000个脉冲输出,那么再在4000HZ的输出频率上输出35000个脉冲后停止。这样说明白吗。因为步进电机你如果一加速就为4000HZ的话是转不起来的。

网友B:
我没用过该指今,FX2N的编程手册的第198,199,200页有该指今的详细应用说明,要注意的是,由于脉冲总数S2(K40000)大于16位的运算范围(32767),必须用32位指今DPLSR,并严格按照加减速时间S3在参数设定上的要求来进行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在我准备制造的设备中可能会用到它,现在PLC还不在手上,还没试用,想找个用过此指令人给解说一下,以免我以后用此指令时走弯路。

网友C:
sgx:
PLSR指令是自动配置加减速时间的,所以你设定加速时间是0.1秒发5000个脉冲,那么在4000HZ也就发30000个脉冲,然后在减速时间再发5000个脉冲,这是该指令自动完成的,你只要设定好脉冲总数、最高频率、加减速时间和输出单元号就行。要注意的是,最低频率不可能是从1HZ开始,它是根据你设定的最高频率和加减速时间计算得出的。
对否,请高手指教!

楼主:
7楼说的和书上基本差不多。

网友C:
嘿嘿,我是属于那种死记硬背型的。

网友D:
呵呵,帮主记忆力那么强,小乞丐敬佩。呵呵

网友E:
你的程序扫描周期必须小于10ms.因为PLSR指令作10段加减速,所以第一档速度应该是400HZ。

楼主:
11的朋友你又错了.

网友F(2004-07-07):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用PLSR K2000  D0 K3000  Y001电机加速到2000转速后工作一段时间,电机在2000转速的基础上可以用这个指令来加速到3000吗?然后工作一阵以后再从3000减速到2000吗(因为这个指令减速的时候是减到0的所以不知能不能减到2000就保持2000转速)我应该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G(2005-05-26):
请教:关于用PLC控制步进电机
        我要用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57BYG208。在电机启动时需要对电机进行调速,我实在是菜鸟对于这个问题本身也不懂,希望各位大侠可以帮帮忙。谢谢各位!!!

网友H(2005-09-19):
大侠好!请教一下有没fxgp-win的中文使用手册,有的话可否给小弟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