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1):
如何清除OMRON CPM1A中的程序和密码。让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好象刚买的一个新的PLC一样。

网友A:
執行軟體清除即可!

楼主:
本人愚拙,愿闻其详。

网友B:
客氣啦~
目前使用軟體名稱先說一下!tk

楼主:
cx-p2.1

网友B:
程式選單中選取傳送程式到PLC.
所有選項都不鉤選,此時左下角清除記憶體選項致能.選取.即可.
**********************************************
關於清除記憶體區域
載入工作區記憶體
將DM AR 全部填入0,傳入即可.

建議升級到CX-P 3.0以上

楼主:
怎么弄都不行了,把ERR灯也搞亮了。清除错误日志后又不亮了,重新送电后又亮了。还说不能清除程序内存。清除错误日志时,说什么当前系统或被密码保护……问题多多,不象三菱的那么简单。

网友B:
你的第一個 sw撥off

网友C:
程式書寫器最快SET NOT RESET MONITOR全部清除.

楼主:
好象还是不能

网友D:
PC里共有八个开关,可能你把第二个和第三个同时打开了

楼主:
cpm1a没有开关。一切努力好象都是徒劳

网友E:
C系列可以将ROM板上的电池短路清除程序,而CPM1A却不能,不知为什么?

楼主:
CPM1A是用法拉电容保持的数据。是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C:
CPM1A是用FLASH保持程式

网友F(2004-06-26):
你找一个手持编程器就可以把所有东西清除!
创新、勇于进取,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网友G:
手编器可以全部删除,十分方便!
CX-P软件也可以,可能是你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H:
9楼中陈老师所说即手持编程器的清除全部内存的方法。

网友I:
用手持编程器连接后,按下CLR键,产生初始显示。
按下SET,NOT,RESET键和MONTR键就可清除PLC存储器中的所有东西。

网友J:
电容不是一样的吗,哈哈

网友J:
电容,电池一样的,一定行的

网友K:
OMRON的EEPROM里的程序怎么清除原有密码保护的,CPU为C200HE-42.!用CPT软件.或用CX-P2.0.怎么清除!谢!

网友L:
程式書寫器最快SET ,NOT, RESET,EXT, MONITOR全部清除.

网友M(2004-07-28):
实在不行,就拆开了,给里面最大的电容放电。很管用的。前天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取消不了保护,放电后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N:
要是清除程序的话,简单点,传入一个控操作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O:
cxp4.03有清所有内存区功能,选初始化即可。

网友M:
拆开放电试试,很管用的。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P:
我认为还是用编程器最快了!如果不要程序,就很方便的!清除后!PLC的内容就是出厂的初始化信息了!

网友I:
如果源程序还想保留怎么办??

网友Q:
源程序还想保留的话,只有知道密码才行

网友R:
可以,但是要叫钱的

网友S(2004-12-02):
這是來自版主的警告!
GKONG談論CKACK不受歡迎,小心您的IP!

网友T(2005-02-15):
这是CPM1A控制器,用了1002加密的结果,想把它全部清空很容易!只是你的方法有错!到日志中清空内存,试试!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网友U(2005-03-22):
谢谢各位老师!我是一个初学者,在这里长了一点见识。

网友V(2006-12-31):
怎么解决的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