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2):
各位高手:
    我现正用VB做OMRON通讯程序,主要是读数据,偶尔会用数据框输入数据,在弹出对话框时,程序停止了通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在写数据时,有时界面读出的数据会显示乱的数据,一闪之后又恢复正常,请问这现象怎样消除?
    在读的数据比较多时,应怎样处理才是最好的办法?
    非常感谢!

网友A:
能否說明!?
1."在弹出对话框时,程序停止了通讯".您是如何確定沒有通訊?
2.一闪之后又恢复正常.不理解"一閃".

楼主:
1.在弹出对话框时,程序停止了通讯,看到PLC上的通讯灯已经不会闪烁,应该是中断了通讯,并且我读的数据在界面上不会变,事实上,我读的点是一直在变的。
2.一闪,就是在我按了对话框的确定以后,我读出来的数据是一些不真实的值,这些不真实的值在界面上一闪之后,又可以读出我需要的真实值。就是读数值跳变了一下。

网友B:
利昌在本版放了VB與OMRON的通訊範例,您可先下載,看一下,好不好?

楼主:
那位仁兄可以帮帮忙呀!谢谢!

网友C:
1.也不一定要一直闪烁通讯LED啊。上位PC使用Timer来执行读取动作吧。
我想应该是timer定时问题吧。
2.串口通讯,读写不可能同时进行的。写入时是否有加FLAG来中断读取动作。

楼主:
请问FLAG怎样加,我不是太明白,见笑了,请楼上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C:
执行写入的时候设置一个标志: 如 writingFag=true

读取程序段 增加: if not writingflag then
                         ' read command
                        end i
祝你早日调试成功!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来日在报!

楼主:
我试了,时间占用太多,不是太理想!但很是感谢你的帮忙!谢谢

网友C:
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探讨一下啊。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操作。。。。

楼主:
请问楼上朋友,读一千个DM区数据应怎么处理才是最快的,实时性最好!在这过程中有时需要写数据。谢谢!

网友D:
PLC種類?用FINS COMMAND可以達成要求.

网友E:
请问陈老师!OMRON CPM2A两台并联与上位机连接通讯(CX-P),用两个RS422适配器和一个NT-AL001,请教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陈先生,我用的是OMRON  c系列plc,我试了,数据太多,好慢,请教方法!

网友C(2004-01-30):
把你的结构说出来,讨论一下吧。
应该跟程序结构有关。
不会很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