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微机故障一例,请大家分析。

楼主(2003-12-12):
厂子用AB控制系统,上位机联接中控PLC,中控PLC通过通讯电缆与远程电气室PLC联接。上位机是486工业微机两台和586工业微机一台,平时微机前面的门总是锁着的,所以遇到死机等情况一般就直接断后面的电源线。一次远程电气室变压器跳闸,导致远程电气室PLC掉电(远程电气室和中控室是两套供电系统),可是却引起中控微机全部黑屏,拔掉电源线后再插上,电脑不能重启。后本人仔细观察,发现需要在拔线电源线后,等一会儿,等电源风扇出现一个轻微的倒转后,再插电源线,电脑能正常重启。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1.电气室跳闸怎么会导致中控室微机黑屏?2.为什么电脑电源风扇要倒转后才能重启?

网友A:
突然断电使plc出现异常,其与上位机的通讯信号也出现异常,在导致工控机死机的时候也触发了工控板卡上的硬件电路保护,或机箱电源本身的保护,由此导致一段时间内无法正常开机。

网友B:
停电时通过通信口冲击波击坏了上位工控机。

网友C:
请告知正确处理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