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2):
请教各位:我一直还在使用S7-200,不知S7-300有多大区别!
客户满意是我们的追求!

网友A:
我还没机会用西门子的那,只是看过书,真还不知道300和200的区别所在,那位高手给说一下,别让这个西门子论坛失去作用!
坛主,你累了吗?快来回答呀!!!

网友B: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
而且能完全理解两者区别的人也不好找.

网友C:
我也不清楚,不知是否类似三菱FX和A系列的区别?

网友D:
S7-200是小型PLC,S7-300是中型PLC

网友E:
它们的指令和编程方法都不一样,200比较像日本的机子,但300就不一样了!!具体有什么不同你用一下就清楚了,很难说的清楚的

网友F:
我用下来感觉S7 200和S7 300最大的区别在于针对的对象不同,系统配置有比较大的区别。编程方面思路都差不多,都是块的概念。

网友G:
其实对于控制来说差不多,但是软件本身设计思路很不一样,简单说S7-200是美国人设计的,S7-300是德国人设计的,设计风格不一样。

网友H:
S7-200和300的编程工具不同
200是SIMATIC STEP 7-Micro WIN 32
300是SIMATIC STEP 7-v5.1/5.2

网友I:
S7-200 简单易用,但处理的点少。S7-300中型PLC 功能很强,处理点数多。但易学易用性差。

网友J:
西门大官人说的很有道理,我猜您怎么也有几年的调试经验了,呵呵有机会联系一下!

网友B:
楼上的是高手吗?

网友K:
谁用过西门子802D,什么地方有其资料?

网友L:
我是作西门子销售的
 点数相同的话(最大248点)从价格上说要S7-300要比S7-200贵很多。如果点数不大的话,您老兄还是用200的吧

网友L:
s7-300要比S7-200贵很多,如果点数不多的话,您老兄还是用200的比较合适

网友F:
回楼上的: 如果我的系统里plc是做profibus主站,s7-200能用吗?

网友B:
200的PROFIBUS模块不能作主站的,如果需要作PROFIBUS的主站,就只能用300或400了

网友F:
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说明200和300的区别。

网友M(2004-01-25):
1.寻址方式不一样,300的更简单,从而提高了运算速度。
2.有些语法和语句不一样,如200中的块操作在300中为嵌套。
3.通讯功能300更加强大,如300可以建立主从站而200则不能。

网友N:
图就认为图图一个公司图产品, 就对啦图 (其实还图图图图图图图)

网友O:
西门子本来只有300,为了赚低端PLC的钱,收购了一家公司,将其产品搞成200.

网友P:
这里真有些高手的,200和300讲的这么清楚. ghj哥们的话"其实对于控制来说差不多,但是软件本身设计思路很不一样,简单说S7-200是美国人设计的,S7-300是德国人设计的,设计风格不一样。"
赞同.
风格问题. 很有个性的简直就是国家的区别

网友Q:
S7-200上确实写着:MADE IN USA,我听说是美国有名的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生产的,SIEMENS把TI的PLC部门买下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Q:
S7-200上确实写着:MADE IN USA,我听说是美国有名的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生产的,SIEMENS把TI的PLC部门买下了。

可以从西门子得到证实!

网友Q:
karl,请教你,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S7-200里,在SBR_0里写一个简单的起停电路:
LD     #START
O      #KM
AN     #STP
=      #KM
然后,在MAIN里分别调用:
LD    SM0.0
=      L60.0
LD     I0.0
=      L63.7
LD     I0.1
=      L63.6
LD     L60.0
CALL   SBR_0, L63.7, L63.6, Q0.0;

LD     SM0.0
=      L60.0
LD     I0.2
=      L63.7
LD     I0.3
=      L63.6
LD     L60.0
CALL   SBR_0, L63.7, L63.6, Q0.1.本意是按I0.0和I0.1分别控制Q0.0起停,按I0.2和I0.3分别控制Q0.1起停,但实际情况却是I0.0和I0.2都能起动Q0.0和Q0.1,而I0.1和I0.3也都能停止二者.
类似的程序,在S7-300里:
FC1: A     #START
     O     #KM
     AN    #STP
     =     #KM
OB1:      CALL  FC     1
      START:=I0.0
      STP  :=I0.1
      KM   :=Q0.0
     CALL  FC     1
      START:=I0.2
      STP  :=I0.3
      KM   :=Q0.1,上述程序却能实现分别控制起停的要求,请说明?
我感觉有可能是局域变量存储区域地址重叠产生的,为什么二者不同?

网友N:
S7-200的扫描机制我不清楚,按300的观点看应该结果一样。
按你的描述,我觉得可能和S7-200的资源有关,特别是用L。你的程序像LAD转的STL?
不知道是不是在S7-200中可以直接用I/O地址取消L?
...
CALL   SBR_0, L63.7, L63.6, Q0.0;
...
CALL   SBR_0, L63.7, L63.6, Q0.1;
在S7-300上看也不对

try:
...
CALL   SBR_0, L63.7, L63.6, Q0.0;
。。。
CALL   SBR_0, L64.7, L64.6, Q0.1;

还请熟悉S7-200的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Q:
原来是用LAD转成STL,按你的想法我把第二行改为:
CALL SBR_0, L63.5, L63.4, Q0.1(因为只有64字节临时内存),编译通过,下载后运行结果一样;后来我直接用STL编带绝对I/O地址:
LD SM0.0
CALL SBR_0, I0.2, I0.3, Q0.1结果还一样.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N:
试试写个同样的SBR_1(?)看看结果。

网友B:
你的START, KM,STP都是什么类型的?IN/OUT/IN_OUT?
如果KM是OUT类型的,改成IN_OUT,应该可以.我这儿没PLC不能试,你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Q:
谢谢DZFA,KM的类型是OUT的,我改成IN_OUT就好了.但我在S7-300里KM用的也是OUT类型,看来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另外请教一个问题,象这种局域变量的类型,有些确实不好把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吗?

网友B:
你的KM,即要把值传进来,又要把值传回去,当然要用IN_OUT了,按道理300中也不应该用OUT的,有可能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R(2008-05-06):
一、硬件区别:
   (1)最主要地区别就是S7-300更模块化了,S7-200系列是整体式的,CPU模块、I/O模块和电源模块都在一个模块内,称为CPU模块;而S7-300系列的,从电源,I/O,CPU都是单独模块的。但是这么说容易让人误解200系列不能扩展,实际上200系列也可以扩展,只不过买来的CPU模块集成了部分功能,一些小型系统不需要另外定制模块,200系列的模块也有信号、通信、位控等模块。
   (2)200系列的对机架没有什么概念,称之为导轨;为了便于分散控制,300系列的模块装在一根导轨上的,称之为一个机架,与中央机架对应的是扩展机架,机架还在软件里反映出来。
   (3)200系列的同一机架上的模块之间是通过模块正上方的数据接头联系的;而300则是通过在底部的U型总线连接器连接的。
   (4)300系列的I/O输入是接在前连接器上的,前连接器再接在信号模块上,而不是I/O信号直接接在信号模块上,这样可以更换信号模块而不用重新接线。
   (5)300系列的部分CPU带有profibus接口。

 二、软件区别:
   (1)200系列用的STEP7-Micro/WIN32软件;300使用的是STEP7软件,带了Micro和不带的区别是相当的明显啊。
   (2)200系列的编程语言有三种--语句表(STL)、梯形图(LAD)、功能块图(FBD);300系列的除了这三种外,还有结构化控制语言(SCL)和图形语言(S7 graph),其中SCL就是一种高级语言,以前用惯了LAD,现在还没有适应,也没有时间来学习。
   (3)300软件最大的特点就是提供了一些数据块来对应每一个功能块(Function Block-FB),称之为Instance,nnd,看起来要向C++看齐了。
   (4)300再也不能随意的自定义Organization Block、sub-routine和Interrupt routine了,现在OB1惟我独尊了,没事系统只能调用它了,其它的什么东东则变成了FB-Function Block和FC-Function,其它的也是预定义成了系统的了,System的S给它们(SFB、SFC)定义了自己的身份。
   (5)300中提供了累加器(ACCU)和状态字寄存器、诊断缓冲区,nnd,这不完全是单片机(MCU)的翻版么;不知道我是否记错,200系列中没有ACCU或者用得很少,状态字和诊断则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