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3-12-12):
大虾们,小虾有一个问题,我近期要用伺服电机,以前没用过,这几天一直在看书,但理解的不好,我现在想问一下:
    选择电机惯量的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用大惯量或小惯量又或是中惯量!

    唉,以前用电机很少考虑惯量的问题,所以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多谢朋友们指教!!!!
                                   孤立无援,等待您的救济!!!

网友A: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运动物体的惯性衍生。一般的圆周运动的轴,其质量与半径的值可以作为衡量惯量的标志

网友B:
选择伺服电机前先要看你的负载是何种惯量的,可以根据用户给出的技术数据计算得出,公式在电机工程手册里有。

网友C(2005-04-26):
二楼的兄弟能否解释得详细一点啊?         选择电机惯量的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用大惯量或小惯量又或是中惯量!

网友D:
惯量,也是伺服电机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指的是转子本身的惯量,对于电机的加减速来说相当重要。一般来说,小惯量的电机制动性能好,启动,加速停止的反应很快,适合于一些轻负载,高速定位的场合。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比较大或是加速特性比较大,而选择了小惯量的电机,可能对电机轴损伤太大,
选择应该根据你负载的大小,加速度的大小,等等因素来选择,一般有理论计算公式。

网友F:
电机的转子惯量是电机本身的一个参数。单从响应的角度来讲,电机的转子惯量应小为好。但是,电机总是要接负载的,负载一般可分为二大类,一类为负载转矩,一类为负载惯量。影响伺服电机响应的主要负载是负载惯量。伺服电机驱动器对伺服电机的响应控制,最佳值为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为一,最大不可超过五倍。通过机械传动装置的设计,可以使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接近一或较小。当负载惯量确实有这样大,机械设计不可能使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小于五倍时,则可使用电机转子惯量较大的电机,即所谓的大惯量电机。使用大惯量的电机,要达到一定的响应,驱动器的容量应要大一些。
武汉华大新型电机有限责任公司是国产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专业产家,详见www.hxd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