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3-12-12):
最近我厂堆取料机不知道是为什么老跳停,用的是西门子plc!
   是s7-200
   跳的时候会报警,但是没有提示,而且报警无规律,有时开一两个小时,有时开三四个小时,
现经厂家检查程序应该无问题,
   哪位高手能说说意见吗
   谢谢\1!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就是外部检测和执行机构的有问题了.

网友B:
检查外围

网友C:
建议加上一个触摸屏,可实现追忆功能,以便查找

网友D:
我想可能是电源质量,检查电源电路,看看电源接线。

网友E(2004-01-13):
做程序不要把报警作到跳闸里,因为报警不影响生产

网友F(2004-02-12):
引用 网友E:
做程序不要把报警作到跳闸里,因为报警不影响生产

绝对错误!!!不知名错误,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Palletizer和Depalletizer是比较危险的机器,完善的甚至还需软硬件双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