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2):
我在自学三菱PLC过程中,要用到CMP指令,可是不会用手提式编程器输入,哪位高手教一下,我的思路是ld M8002,如果D165中的值是0,则将10赋给它。哪位高手把上面的思路用语句翻译一下。

网友A:
CMP是比较置、复位指令。不是赋值指令。如果你一定要用CMP可以这样做一下,可否,请指示:
LD M8000
CMP K0 D165 M0
LD M1
MOV K10 D165

另M8002只是第一个扫描周期动作一次,如果你只是想在开机时比较一下可用M8002,不然就应该用M8000。初学刚练,斗胆陈述,对否?又没带书上网,是不是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高手请指教!!!!

网友B:
M8002为STOR-RUN的初始脉冲.

网友C:
用手持编程器输入二楼大侠程序的输入步骤:在W的状态下,LDM8002---GO---FNC10---SP--K0---SP---D165---SP---M0---GO---LDM1---GO---FNC12---SP---K10---SP---D165---GO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是不是连FX-20P都不会用啊

网友C:
有几年没用过了,有什么问题,请直接指出,谢谢!

楼主:
大家好,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我按指示,完成了我的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