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2):
各位大侠好,我有朋友是做技防的,前段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工程,有若干拾音器在控制中心能听到较大的干扰声,重新调整信号线的保护管接地点后有改善,但干扰声还是较明显,具体情况我也没去看过,请问除接地,更换拾音器的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接地方式很重要,在再就是使用DSP芯片做一个电子数字滤波器。

网友B:
這電路板在layout時就需注意,如果IC別人做的沒問題,那就是板子layout的問題了,這也就是接地的問題,不妨加大地線,遠離電源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