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3):
     我有一段程序:
  ld x002
     out T0 D160
   ld x004
   add D160 K1 D160
  ld T0
  or y0
  and not x6
 out yo
 ld x0
  mov K10 D160
 end
D160中的初值为10。
程序运行一遍后,我发现用add加过1后,y0点亮的时间延长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100毫秒。
为什么?请赐教 。

网友A:
你能保证X004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吗?如果接通多个周期就会加了多个100MS的.
试试用X004的上升沿指令来触发这个add D160 K1 D160操作.

网友B:
我个人认为,那一个品牌的PLC中MOV指令,要求准确,都最好用微分脉冲驱动,对吗?老大!

楼主:
承蒙老大们的指教,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