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3):
我是一个新手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我用的是CPM2A继电器输出其输出为DC24v,0.3a可不可以用这个电压来带动负载,负载是电磁阀?输出接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负载容量不大于PLC输出继电器容量,电磁阀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防止反向电压。
      但一般情况都是用PLC输出带一个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控制负载,这样会安全很多,必竟PLC的价格要高一些,而继电器的价格比PLC低很多。
      然否,请批示!

     楼下说的好,不是反向电压,应该叫反向电动势。嘿嘿,说了很多年,改不过来了。

网友B:
呵呵,电磁阀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并不是防止反向电压的哦,而是起噪声抑制作用。因为电磁阀是感性负载,断开时会产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

哎,电压就是电动势,我理解为2楼说是防止外部反向电压了。

网友C:
你们说的是一样的,该措施是防止直流感性负载在断开时反向电动势对输出继电器接点的冲击(消除电火花),有效的延长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但如果输出的是脉冲信号,就不要用中间继电器,因为本来继电器型输出就难以准确控制脉宽,如加上中间继电器的动作延迟,误差将更大

网友D:
大家偏離主題了.
CPM2A主機上有供應DC24V輸出,建議不要用,會影響PLC本身供電穩定,進而影響程式執行,會用到電磁閥,系統應不小加個SWITCH POWER SUPPLY吧!

网友C:
陈老师真历害,我几天都不知偏了主题,陈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历害啊!

网友B:
是呀,我在用OMRON时都加了开关电源。我觉得安全点。但我有两台设备用三菱的FX0N-40MR时没加,外部还有10个电磁阀,机器用了一年多了,都没事。不过我在编程序的时候算了一下,电磁阀同时接通的时候没有,都是交替接通的,所以我省了。够抠门的吧!

网友E:
继电器输出,加入了阻容吸收回路,为什么还会烧OC225呀?拆开看,板子都烧了?

网友C:
我想楼上是不是负载超出允许范围和没有装熔断于过载的保险,如果这些都做足了再烧板那也没办法了

楼主:
用PLC的24v电源可以直接作为接近开关(三线的)的电源吗,输出信号是否可以直接接吗?

楼主:
写错了是接近开关的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接到输入端子

网友F:
我认为可以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比如三菱PLC的,PLC的24V电源接接近开关的电源线,接近开关的输出线直接PLC输入点即可。

网友C:
应该可以,不过要注意,PLC供传感器使用的电源和PLC内部使用的是同一个电源,如果该电源接到外部的电路过载或短路,将使PLC无法正常工作,情况严重的话PLC电源的保险会熔断,所以,是不是要装设熔断于过载的保险,以免上述情况出现时影响到整个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
如果是我做设计,我会考虑装设外部电源供电,现在国产开关电源容量不大的只要几十元

楼主:
这只是一个小系统而以,7  个接近开关

网友G:
PLC DO 模块有继电器输出的,能否带载主要看DO模块的带载能力和负载的功率,通用的做法是选取带有TTL信号输出的DO模块,驱动外加的继电器,由继电器在驱动负载,继电器节点容量丰富,可按需要选取。

网友H:
我覺得還是使用外部電源安全些,

网友I(2004-05-29):
PLC提供的DC24V电源容量有限,如果只是接小的负载是没问题的!负载大的话还是外加一个开关电源!
用PLC的输出继电器直接驱动电磁阀是可以的,条件是触点的容量要比电磁阀大,安全的办法还是外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J:
绝对可以.我们就在用.

网友K:
可以代小容量负载,电感性需要增加反向二极管保护继电器。

网友K:
继电器输出,加入了阻容吸收回路,为什么还会烧OC225呀?拆开看,板子都烧了?
我以为电磁阀是交流还是直流?采用阻容适合于交流回路。

网友L(2005-04-13):
呵呵,最好不要使用自带24电源驱动负载

网友M:
我们公司的PLC就经常因接近开关的短路,造成PLC的保险熔断,引起整个机台跳停。所以我建议比较大或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系统还是外接一个电源比较好。

网友N:
PLC上的电源是不可以直接带电磁阀的,因为一般DC24V电磁阀工作电流是1.3-1.5A;带接近开关是可以的.

网友O:
二楼所说的二极管和加在直流继电器上的浪涌吸收二极管是不是一样的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