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3):
我想知道各位在编单片机(C51/PIC)精确定时的程序时所采用的一些方法。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多精確的定時?方法一: 用時鐘IC.  方法二: 用32768Hz晶振加4060,採用中斷計時

楼主:
外部当然不能另加芯片,主要在程序上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B:
使用定时器功能可以得到很精确的计时。如果你选用的晶体精度很高,计时一年误差也不会超过1分钟。

网友A:
在程序裡面直接使用定時中斷,理論時可以,但是實際上不容易吧?

网友C:
呵呵,是否简单自己动手试啊,光想有什么用呢

网友A:
程序中直接定時中斷我早就用啦,但是能不能精確定時,不單是是晶振精確度的問題,還有中斷子程序執行時間,所以說不好做!!!!!這是玩單片機的都應該了解.

网友D:
可以用衛星時間校正時間...呵呵 如果經費夠的話

网友E:
八百壯士說的對,用GPS,從RS-232讀取,保證精確,本身是不可能會準的,妳的程序要運行就會不準的,其實也不貴,就人民幣一千多~~呵呵

楼主:
那我就告诉你,我很小器的。因为我很穷

楼主:
我觉得mole1979的说法比较实际,在程序里直接使用定时中断,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中非常不容易,而在计时器进入中断时再重赋值时又有一个误差。你会说那我不把那进入中断后再赋值的语句所用的时间算进不就得了,我认为很难算准,当然你可以用外部计数,如用时钟晶振+分频器,如32768Hz+4060。这可以做到很精确。因为我们不能对它的频率进行人为干预,如不精确那也是晶振的问题。当然这又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之内。但我认为一定有高手能有很好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等待他们的回音。

网友B:
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不会影响计时精度的,我们遇到的误差一般是要求中断的机器周期不是整数,我们可以在中断程序中校正。
比如: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 = 0xf1; TL1 = TL1 + 0x9b;  // 重新装载计数器

/* 1S处理 */
ti1.n1++;
if(ti1.n1 >= 250)
{
 TL1 -= 9;               // 校正计数器得到精确时间
 ti1.n1 = 0;
 if(OE==1)tc.w++;
 if(tc.w>=ts.w)OE=0;
}

.....
return;

}

网友A:
deyun,你的做法做過實驗了嗎?你嘗試一下用你的方法做一個電子時鐘,運行一兩天,看看準不?我無法做準(因為我太水了),所以想請教各位.

网友B:
我做过很多包含时钟的项目,一个月下来误差也在十几秒之内。

楼主:
deyun,我知道你是高手,就C51来说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说实话一个月有十几秒的误差也不算小了。我想我们让计时器工作在方式2让它自动重装赋值。再采用查询的方式计数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B:
自动重装赋值精度更差,因为没法校正累计周期误差。
我使用的是11.0592或22.1184的晶体(为了串口通信),误差很难做的很小,如果使用4,6,8,12,16,24兆赫的晶体会做的很精确。

网友A:
請教deyun老大,我做一個電子時鐘,6led,動態驅動,4按鍵,我以前一直用內部中斷來做,精度無法提高呀,我在中斷程序里驅動led顯示.請教該怎樣做呀.

楼主:
TO MOLE1979
这是我从别处下载的一个文件,不知对你有用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告诉你,我很小器的。因为我很穷

呵呵!...跪著去..

网友G(2004-06-09):
用单片机自身的资源最高精度不会超过晶振的精度,还得有很强的汇编功底才能做到

网友H:
不如加个实时钟芯片。

楼主:
还别说,前个月就给朋友写了个电能分配器的程序要求一天误差不大于1秒,也没加外部时钟芯片,做是做到了,不过没有测试1个月下来误差有多大.

网友I(2005-01-24):
同意楼上

网友J(2005-06-28):
有没有想过经常关机的情况,硬件上还要加备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