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4):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刚刚开始学习PLC 我选择了OMRON 系列,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我想请较版主一个问题指令 KEEP  与 SET和 RESET的区别和用法!是不是能用KEPP的地方就能用SET和 RESET

网友A:
1.keep與set,reset基本上是相同,keep兩個輸入set與reset必須與指令在相同位置.
2.set與reset可以分開不同位置,如set在IL/ILC,JUMP/JME或副程式中ON,RESET在正常程式中將它OFF.

网友B:
set reset语句中可以加指令

网友C:
SET和RESET允许重复输出,KEEP不允许重复输出。

网友A(2004-01-30):
於程式第一行輸入下列階梯圖
00000  LD AR1001
00001  FUN 49
                  0
                  0
            #????
????是數字0000~9999就是密碼.

网友D(2004-05-29):
我的CQM1H 用了FUN 49指令怎么还是不能加载密码啊  提示说不能下载扩展函数  DIP开关设置有误

网友A:
您的cx-p可能有修改過擴充指令,於擴充指令處按set default回復.
第七樓的指令必須寫入程式開始處.

网友E(2005-01-02):
set,reset可以单独使

网友F(2005-05-28):
请问高手,设这个密码有什么用啊?我试了一下,只是用编程器不能用了,但用编程器也不能解密。
而用CX-P时,在梯形图上密码可以直接看到。且加密后只是不能在线编辑,而仍然能下载。

网友G(2005-10-12):
那你就在硬件上动手脚让别人无法和PLC连接

网友G:
破坏硬件使他人无法进入PLC但你可通过其他途径和PLC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