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高压测试机

楼主(2003-12-14):
我现在想搞一个电子开关(塑胶)耐高压(3KV交流)自动测试机,请问当产品被高压击穿后,PLC怎样才能正确检测到

网友A:
要通过高压测试仪才行,击穿后测试仪应该应该有一个输出信号,把这个信号接入PLC即可
单独靠PLC是不可以的

网友B(2004-02-04):
可以检测击穿穿电流

网友C:
你可以放一个熔丝类的东西在击穿电弧的位置,这东西很容易烧断. 当有电弧时,熔丝断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D(2004-10-23):
僅靠PLC無法完成,還得相應的檢測設備如:全華 型號:9053
有興趣可MAIL:polo@inalways.com.cn共同切磋

网友E(2004-12-24):
我公司做了几台交流接触器高压测试仪(2。5KV),我是用一干黄管外加700T线圈(0。21线径)。

网友F:
有必要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吗?是不是很有钱?这玩意用得着PLC?有钱应该去捐希望工程!

网友A:
楼上的搞错了,自动测试机当然要有控制系统,PLC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包括自动测试,自动送料,自动落料,自动分选等机构。
如果不用如果按楼上所说,我倒是要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