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Q = 0
L = Len(A$)
For I = 1 To L
Q = Asc(Mid(A$, I, 1)) Xor Q
Next I
上面这上表达示是在vb中对A(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值进行异或运算。
我想问的是:在delphi中是怎么写上面的表达示的????谢谢!!!!

楼主:
我是这样写的:
for i:=1 to L do
  Q:=ord(copy(A,i,1) Xor Q;
它会报错,说是说类型不相反什么的。
但是我觉是就是这样写的,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写了???
请高手帮我调试一下好不??
还有就是我在timer时钟控件里我想对温控仪的设置值进行慢慢的增加。把command中的代码放到timer事件里,就是不行,我用手点的话每次都能设置成功。想自动化就是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Delphi是一种格式很严谨的编程语言,格式必须相同才能进行运算或赋值
    ord不能参与int64数据格式的运算,必须对他进行转化
    Q:=0;
       for i:=1 to L do
            begin
              Q:= ord(a[i]) xor Q;
            end;

2、可能是你对Timer 的Enable没有设置,要把他设置为True,Timer控件才工作的。

楼主:
to:hsis
谢谢你的指点!!
第二个问题我把timer中的enable已设置好了。

网友A:
我今天出差才回来,不好意思啊。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吗?你的时间值设置对吗?

楼主(2004-06-02):
我的问题搞定了,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还请你再帮我?问题我已发到上面了!“485和温控仪的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