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各位工控大蝦: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實際問題,想用一台變頻器與一台PLC聯合使用,從而實現控制多台電機的目的.而且每台電機都能各自啟/停.并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能否做到嗎?具體如何解決??
      歡迎各位參討!!謝謝!!!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讨论过的,找找以前的贴子,很简单的。

楼主:
謝謝tonny的提示.本人去找過了.但沒有具體的答復.

网友B:
方法很多种,方便的办法就是用一个触摸屏,组一个小网络由PLC————变频器通讯;如果考虑银子就用一般控制方式,比如调速用电位器,或者用变频器的加减速端子,开关量就用PLC的输出点。

网友C:
不知CAIZICHAO是否需要各电机同时运行,且各电机单独调速.

楼主:
to李-1:需要的.各台電機是獨立工作的.它們既可以同時工作,也可以不同步工作.而且還能單獨調速.

网友D:
楼主要问的好像和变频供水的控制差不多,我是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因为没做过

网友E:
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用一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单独调速。频率锁定不了。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电机是可行,但启动后要切换到工频还差不多。要不然一条生产线要那么多变频器干嘛。一台就够,你省钱,别人不想省吗?

网友F: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一台变频同时带动多台电机,而且还要单独调速,我认为不可能,
是不是我学识太浅,有什么高招,高手请指示!!!

网友G:
8楼说得对,假如有两台电机都在一台变频器的驱动下,却要求有两个不同的频率,这怎么可能呢?再说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相同参数的电机,有时还会出现问题,对此,我曾求援过,不过还没有回音。(见同版“关于变频器与测量”中8楼的内容)

网友E:
9楼10楼的朋友我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是不是错误的理解了楼主的帖子。如我没看错的话,那我告诉你们,高手不在这一栏,而在PLC软硬件那一栏。

网友H:
好象不能实现,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可以实现,但每台都可以单独控制就好象实现不了

网友I: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是可以的,电机单独起停可以加接触器分别控制,但每台电机的频率不可能单独调节。

网友J:
记得以前一高手讲过,一台变频拖多台电机一起启动可以,也可单独关,但不可再开起,否则会出现问题

网友K:
我觉得8楼说的不错!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电机是可以的(多台电机不是同时启动),但再用这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进行调频功能我觉得不可以。

网友E(2004-02-01):
去PLC软硬件栏领奖金吧,高人

网友L:
只要你的电机不是同时运转,那么频率就可以控制,

网友M(2004-07-08):
天方夜谭

网友N:
一台变频器,以不同的频率控制多台电机运行,真的可以吗?

网友O:
传说中可以,不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内面有很多个什么模块,本人只是偶尔在书上看过.未记

网友P(2005-07-05):
楼上各位老师,请问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并多台电机要求同步,如何实现?需要什么其他辅助设备(或材料)吗?
spray-tys

网友Q:
2楼与4楼,你们说这很容易实现吗?
我们公司是专搞变频调速的,我是不能实现他提出的功能,不仅我,我们公司其他工程师全说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你们赐教下你们说的简单方法,怎么调速的,谢谢

网友P:
一台变频拖多台电机一起启动,在运行时任意停止一台,然后再启动,变频器会出现问题吗?
spray-tys

网友R:
设计一PLC程序不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