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各位大蝦: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實際問題,想用一台變頻器與一台PLC聯合使用,從而實現控制多台電機的目的.而且每台電機都能各自啟/停.并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能否做到嗎?具體如何解決??
      歡迎各位參討!!謝謝!!!

网友A:
自然可以

网友B:
心情同志,答题不要只答一小半,要扣分的。

网友C:
變頻器是否支持485、422口,有就可以通过串口通讯解决。不过要有变频通讯协议

网友D:
这里有两张硬件接线图,是98年的,里面是一台变频器与一台PLC控制多台电机的用法,可能已过时,我没扫描仪,是用数码相机照的,最主要还是软件的编制,那个就靠自已了

网友E:
好像很困难

网友F:
这非常简单,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G:
太简单了!

网友H:
我怀疑我今天起床了没有。我不是在做梦吧?大家回答问题可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心情你可要看清题目,TIGERWU你可要坚持原则,LSLLHD你可不能两边倒。

网友A:
哦,对不起。真没仔细看
好象不可以,必须同步运行电机才行,否则实现不了

网友D:
不好意思,上次漏了另一张图,是恒压变频供水的图纸

网友I:
多台电机是不是同时运行?如果不是同时运行,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多套菜单来实现,那么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多台功率、转速和工艺要求都不一样的电机;如果要求同时运行,而每台电机都需要变频器来控制,则可以按照上面仁兄所说的按恒压供水的方式实现!

网友J:
各位说得都有道理

网友K(2004-01-31):
两种方法:
1总线通讯方式
2硬线连接,PID由PLC实现
其实你的想法早就被用在恒压供水上面了

网友L:
应该不可以可吧,

网友M:
有两种方法:1、PLC采用模拟量模块(DA模块),用其电流或电压信号输入到变频器的反馈端进行控制,此方法较为简单,但需要增加模块成本。2、PLC安装RS485通信块(价格便宜)对变频器的RS485口进行控制,但PLC编程(三菱采用RS指令)较为复杂。根据经济情况而定。

网友M:
方法有二:1、PLC增加模拟量模块,用其电流或电压信号输入到变频器的反馈端进行控制,方法简单但需增加模块成本。2、PLC上加一块RS485通讯块(价格便宜),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口进行控制,但编程较为复杂。主要根据经济情况而定。

网友N:
tigerwu的方案是可行的,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基本没用了,变频器的危险同时增加。
电机的热保护一定要做好,最好选PTC加专用热保护继电器,软硬件结合,保护好变频器(你知道这一台的价格!!!电机越多,系统危险性越大)的同时保护电机。
这种设计,严格的讲不能提倡。当然,在少花钱,多办事的前提下,是一个极聪明的设计。

网友O:
那位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关键是"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到小弟这里领赏金!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那位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关键是"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到小弟这里领赏金!
我也提供一份。

网友H:
哈哈!就是有一些高人说行。Karl你提供一份是不是太小器了,我倒要提供两份。你说吧,你一份是多少。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哈哈!就是有一些高人说行。Karl你提供一份是不是太小器了,我倒要提供两份。你说吧,你一份是多少。
听你的.
"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无人领赏.
tigerwu的方案也是另一种"變頻"调速实用的变通.

网友P:
为什么不在变频器UVW输出端后面加接触器,一个接触器控制一个电动机,哪一个接触器动作,哪个电动机动作,如果要保护的话就在接触器后面加热继电器好了。虽然变频器输出端严禁接接触器的,但是我就这样用,而且几台电动机转速还不同。请各位多多指教了……

网友Q:
可以,你可与我直接联系

网友R:
当然可以!
我用触摸屏和PLC作过八路摸拟量输入调节四路摸拟量输出(四路PID),控制四台电机,手动自动实时转换,很好用的。如控制电梯,更容易的,触摸屏也省了。

网友S:
关键是要看电机的运行情况,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如果多台电机同时变频,且频率不一致,是不可以实现.2,一台或多台电机变频运行以后切换为工频或停止,可以再变频运行其他的电机.
3.同时运行相同频率可以实现.4,可以实现运行频率相同,随时切换电机.
在选用变频器时要特别注意容量选择.

网友T(2004-09-05):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蝦: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實際問題,想用一台變頻器與一台PLC聯合使用,從而實現控制多台電機的目的.而且每台電機都能各自啟/停.并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能否做到嗎?具體如何解決??
       歡迎各位參討!!謝謝!!!
   以上所说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U:
控制多台那是不是他们的频率和速度需要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那能否实现.另外,一带多那变频器的容量应该大于所有电机的容量吧

网友V:
不行的,一台PLC+多台变频器倒是好说.PLC+个485板把所有变频器通过485控制,像是不少的变频器都有485接口的,

网友W:
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一个变频器能同时控制3个电机分别以10、20、50Hz运行,那就不是“一个”变频器了。

网友X:
可以,只要注意,电动机再发电机模式时,不要破坏其他电路就行了,完全可以。

网友Y:
楼主的意思没有全表示清楚,如果你的控制是否同时用变频器起停电机,我想是不可能的

网友Z:
你是做供水的吧?一般这种情况要求手动启/停、定时切换、循环切换、自动投入、上下线报警、等等好多功能。编起来是根据功能要求和选用电机功率等情况编入一些功能的。

网友AA:
几台电动机要同时工作吗?如果同一时间只有一台电动机工作就可以,因变頻器不能在同一时间输出两个及以上的频率

网友AB:
变频器又不贵,干吗搞得哪么复杂,我确信同一时间,一个变频器只能控制1个电机.

网友AC(2004-11-12):
分时间片控制技术可以实现

网友AD:
同意34楼的意见,一台变频器是不可能同时输出两个频率的,如果分时控制的话还要考虑电源相位问题

网友AE(2005-01-20):
如果不是同时运行的还可以实现.

网友AF:
一台变频器可控制多个电机,但不能多个电机同时动作。

网友AG:
一台变频器能同时拖动多个电机并且还能各自调速,谁做到了我也有赏!!!!!!!!!
联系我ouyangtianlong2008@yahoo.com.cn

网友AH(2005-03-19):
本人在工作中有問題,一台MITSUBISHI  E540變頻器與一台FX2N-64MT  PLC聯合使用,用一条FX2N-485BD线通讯控制,触摸屏控制電機啟/停.實时更改變頻频率調速功能.具體如何解決?
      请帮忙指导!謝謝!!!
E-maill:zscsr@pub.zhongshan.gd.cn

网友AI(2005-06-21):
咳咳,都把问题弄清楚再说话最好!

网友AJ:
对于大功率的直流电机,是不需要用热继电器保护的,那样你就起不了电机了

网友AK(2005-08-26):
看到你们回复认真真高兴,真的---如果每个老师都这样那我们就很受益了.

网友AL(2005-12-06):
用变频器实现多台电机的启动停止没有问题,但要想实现多台电机变频就是不可能得了(除非所有电机同时调频,且同时启动停止,即一托多。那就不用PLC了。)

网友AM:
真是想不明白,高儿夫球场供水,开开停停不就可以了吗
有必要搞个变频出来吗?
甲:“你知道西方国家闹离婚的为什么比中国的多?”
乙:“这还不简单,因为西方的爱神丘比特是个小娃娃,而中国的月下老人,经验当然丰富得多 !

网友AN:
小弟不才,不是西门子变频器MM440具有多组参数切换功能吗?通过PLC控制参数切换,不知可否满足要求啊。

网友AO:
这样肯定是可以做的
但如果要同时启动的话那它们的频率就得要一样的了

网友AP:
是可行的,水泵轮循工作,自动分组,在各组之间切换,变速用0-10V/4-20mA模拟控制;
前提是要分析清楚哪几台水泵在下一组中启动,转速该多少,需要在PLC中建数学模型咯

网友AQ:
加上继电回路选择电机和变频器的外部参数

网友AR:
大侠!你们看清洛这位老兄说要求吗?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变频器只一组,或着最多是两组UVW接口呀!无法实现多个电机不同的调速方式呀

网友AS:
可以大胆想象一下
我是新手,刚开始接触变频器。我只是说了个想法,希望对大家有启发:
对,一台变频器某一瞬间只能输出一种参数。但可以分时间来驱动电机。比如说驱动三台电机。
先让三台电机起动起来。再分时间控制:运行过程中,第一秒内驱动第一台,第二秒内改变参数驱动第二台,第三秒再驱动第三台,依次驱动。
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每一台电机有1秒是有电压的,两秒没有电压,这样电机能不能转,效率怎么样;或者时间1秒可不可以再长些;对变频器来说,1秒钟其输出电压和频率能不能很好的跃变;或者电机的切换装置能不能在一秒内切换完全;这种情况是某一时刻只驱动一台电机;
再就是某一时刻驱动多台,通过切换装置,让一台或几台电机被驱动,造成每台电机的驱动时间不一样,还可以通过改变变频器不同时间驱动参数不同,造成每台电机整个周期的平均值变化,达到调速的效果。
等等吧,这些只是我的想法,很多不符实际的,请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AT:
朋友:你可以参考三恳SAMCO-VM05系列变频器的功能,配一块SWS模板控制多台交流电即。用PLC也可以实现控制多台交流电机,但编程复杂。

网友AU(2006-01-26):
你这样问题,不好解答,因为你所需要的是每台电机都能单独调速,独立启动这不是问题.但是调速我看不可能.

网友AV:
用变频器实现多台电机的启动停止没有问题,但要想实现多台电机变频就是不可能得了。
如果有人做出来,请给我一个方案。

网友AK(2006-04-14):
我用变频器控制张力系统!(收放系统---热缩管与电线)但是变频器的速度太慢!反应不过来,不是拉断就是放太长;我想用伺服系统来做------但是我没用伺服系统做过张力控制系统!所以在此向各位老师讨教讨教方法!希望能回复我!谢谢!
注:用变频器是用的电子尺(可变电阻)给变频器一个0到10V电压信号来做的。

               如有高见也可以回复信箱:ranbin513@sohu.com
                                                   ranbin@hotmail.com
                                                  ranbin513021@yahoo.com

网友AW(2006-07-30):
电机的参数必须相同(功率、电压、电流。。),可以控制多台电机分时启动、停止,通讯或模拟量控制;如果工艺和电机参数都不一样,顶多能控制三个电机。。。。有些品牌可以有三套参数可供运行时切换使用,前提条件是:变频器功率大于等于每个电机。

网友AX:
典型系统恒压供水

网友AY(2006-09-03):
当然可以。
电路图显示,电动机多,接触器的控制逻辑要设计好,应先试验好,再接变频。不然易烧变频器

网友AZ:
感觉理论上可以实现,实际运行有较大的问题和困难。还没有仔细的去研究。

网友BA(2006-10-09):
利用变频器的通讯口是可以实现要求的。

网友BB(2007-03-13):
有哪位高手能有更详细的方案能说出来吗??
或者我们大家研究一下,,,加我的群30524071
或者Email联系,dszhuang@163.com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蝦: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實際問題,想用一台變頻器與一台PLC聯合使用,從而實現控制多台電機的目的.而且每台電機都能各自啟/停.并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能否做到嗎?具體如何解決??
       歡迎各位參討!!謝謝!!!

想請問一下﹐如此控制<各自都可以實現變頻調速功能>﹐是如何實現的呢﹖

网友BD:
一台变频能在同一时间输出不同的频率分别给多台电极?

网友BC:
樓上的問題 我也是這樣想的﹐請知原理的回復下

网友BE:
正压控制
我这里做了一个一个PLC带两个变频风机的资料,原理图在上面,程序嘛自己想办法了哦!方案是提供了。

网友BF:
不难吧,要是只是变频器需要多段速那就是好容易的,要是变频器随时设定不同的频率的话那就在用到模拟量模块了,不成的话你就找我,我来帮你搞定

网友BG:
我认为基本上不可能!要各自启动并调速用一台变频?

网友BH(2007-04-15):
这应该不行,我在日资企业工作,日本人都没这样接过.

网友BI(2007-06-02):
多台电机不是同时运行不同的频率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J:
要想实现此功能好象现在还不行吧  等开发一种新的变频器就能了 呵呵

网友BK(2007-08-13):
一台变频器只能分时分别控制某台电机.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
这是我四年前提出来的问题,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办法解决。因为要实现同时分频控制太难了,我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希望哪位高人有朝一日能解决吧!

网友BL(2007-09-21):
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我们不用喊抵制日货了。我们的东西比他的好。

网友BM(2007-11-21):
有这样的变频器吗?在同一时间内输出几个不同的频率。目前好象没有那家变频器能做到。

网友BN(2008-12-13):
你的电机是同时运行吗?如果是同时运行的话。变频器的型号应该很大的,这样用接触器来控制就可以,用PLC来控制每个的控制但是不能分别调速,如果不同时运行就好处理一些了。

网友BO(2011-12-12):
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