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模拟量输入有干扰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A:
接地(共地)、使用屏蔽线。西门子有本小册子专门讲这个的,比较实用。

网友B:
并且将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C:
加屏蔽线呀,远离强电!

网友D:
加屏蔽线,走线不可与强电平行,走垂直交叉。

网友E:
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只在控制柜侧接地(专门的电子地)

网友F:
现在使用变频器较多,高频干扰大。除了用屏蔽电缆外,还应用较粗的接地线,将所有的设备共地!屏蔽电缆应采用两端接地!以前强调一端接地,是基于一般的静电干扰。现在考虑是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G:
我赞成在使用变频器时两端接地

网友H:
硬件接地,软件滤波.!

网友I:
屏蔽,接地,走线不要与强电并行,最好交叉,实再不行也要相隔30厘米以上。
软件有滤波要加,若是工控软件无滤波就加点死区,
不知你的PLC干什么,如是ESD系统还有在连锁前稍加点延时,以躲过尖峰。
我对干扰有切肤之痛,恳请大家交流和给以指导。

网友I:
能否请ersacn解释一下,为什么防静电干扰要单端接地,防电磁辐射要俩端接地,
电磁幅射俩端接地不会形成地环路吗?
嘻嘻,不好意思,请赐教。

网友I(2004-01-14):
谢谢ersacn,获益匪浅呐!

网友J:
如果两点间“地”的电势相同的话,还是两点接地效果好;如果你不能确定现场测量点和柜子的接地电势是否相同,还是单端接地好,你可用示波器看看,比较一下效果。
我们的保护地和仪表地是接在一起的(多处),所以基本可以保证工厂内所有地线的电势都一样。
如果你没有把握,可以把两个接地点用一条专用的地线(介质一定要为铜)连接起来。注意这条地线截面积要足够大(至少两倍以上屏蔽线总面积)。这样,这两个点间的模拟量的屏蔽就可以放心的两端接地了,效果比单端接地好。

网友K:
1、采用屏蔽线
2、按照规定进行信号接地
3、信号线与强电禁止同管覆敷设
4、采用硬件或软件滤波

网友L(2004-02-17):
嘻嘻,在西门子的传动手册里,都有一章必谈的内容,叫做EMC兼容。其实说的就是抗干扰的措施,有10多条准则呢。其中关于屏蔽线接地的问题,就提到了两种情况,对于模拟信号,应采用单端接地,对于数字量信号,应采用双端接地。作为准则规定。可以试一试效果如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嘻嘻,在西门子的传动手册里,都有一章必谈的内容,叫做EMC兼容。其实说的就是抗干扰的措施,有10多条准则呢。其中关于屏蔽线接地的问题,就提到了两种情况,对于模拟信号,应采用单端接地,对于数字量信号,应采用双端接地。作为准则规定。可以试一试效果如何。
同意!目前进口设备大多是这样做的。

老的理论,屏蔽单端和双端接地,一个是防高频干扰另一个是防低频的,大家找找。

网友N(2005-03-18):
干扰真的很麻烦!设备共地,可靠接地,接地线要粗些

网友O(2005-05-03):
屏蔽、接地是一个好的方法,但要注意接地时可能要分开接,如数字地、模拟地,有两台计算机或PLC时要分别接地,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P:
对于模拟信号,应采用单端接地,对于数字量信号,应采用双端接地。
实在不行将信号的负共接地到一点上,

网友Q:
用屏蔽线,与强电分开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