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主机是IBM 256M内存,win98操作系统。启动主机提示找到新网络通讯卡,但不知如何安装1748KTXD的驱动程序,随1748KTXD卡的软盘没有驱动程序,主机已经安装了RSlogix500和RSlinx。
用随1748KTXD卡的软盘内的KTXDIAG.EXE诊断程序检测,桉F1开始,出现内存冲突(MEMORY CONFLICT CARD INSERTION)提示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我用过1784KT、KTX的,安装不需要驱动程序;
内存冲突可能是机上板卡太多,
建议把声卡、网卡等移去,再试试;
推荐用WIN2000。
1784的卡烂的很,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