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请教:在omron DA或AD模块中,进行运算时用到的常数是直接用编程器在DM区写入好还是在程序中用指令赋值好。兄弟在现在碰到这个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A:
DA/AD於
1.C500系列是用設定值程式指令寫入,現在值程式指令讀出
2.CS1,C200H系列先於特殊模組DM區域編輯,特殊模組於PLC送電開機或用特殊模組Initial Bit重新開啟時才會將預設DM讀入特殊模組中.
3.欲於程式中寫入DM請於程式後用特殊模組Initial Bit重新開啟.

楼主:
谢谢斑竹。还是有些不明白。在运算时要将一个实际 的 值转换为我想要得值:比如现在实际值为500,我想将他换为100,那么那么就存在一个除数5了。我想问的是这个5,我是用编程器在dm区写入,还是用一个指令赋值地问题。

网友A:
DA/AD所用資料大部份都是16進制,用DIV指令除法運算,但是太麻煩,請參考SCL,SCL2,SCL3指令,好用,問利昌電機,他會跟你說好用.

网友B:
SCL,SCL2,SCL3是比例縮放指令,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斑竹!除法运算虽麻烦但是必须要用,没办法。用到了电液比率控制。

网友C:
我是用的C200HE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了解:我设置了,同时我还能对这个进行改到!需要进行实时调整的时候可以改变,掉电然后上电后又可保持!这样的话我采用那一段DM区域好呢?给一个明确的提示好吗?
我没有这个方面的资料!
是一个新手,也不知道什么是特殊模组DM区域?
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A:
特殊模組以C200HG來說明.
1. C200H-AD003模組面板UNIT NO:1
IO使用10Words 算法100+N*10(其中N為UNIT NO),IR110開始
2. DM使用 100Words DM 算法1000+M*100(其中M為UNIT NO),DM1100
可以用MOV指令寫入DM,用特殊模組INITIAL BITS ,不用掉电然后上电.

楼主(2004-01-19):
那,scl中,用到的坐标值,一般是直接放在数据区还是用指令赋值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固定坐標值寫在DM,數值會變動用指令比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