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斑竹,能将OMRON和SIEMENSE、DIGITAL的触摸屏做个对比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Pro-face的優點,其他的牌子您可以問問大家
以我目前的功力,我可以在人機上面利用Script的方式,繪製動畫,這種動畫跟一般貼圖是不一樣的喔,再來GP他有開放通信自行編輯功能,您要連什麼控制器都可以,我還寫過用一個通信PORT來連接兩個不同CPU的單晶片控制器喔,至於警報功能,GP除了可以記錄到一般的SRAM中外,他還可以將資料記錄到CF卡片中,然後再叫出來查詢,網路型的GP他可以做到遠端監控的功能,配方資料他可以在CF卡中存取,或是至遠端電腦存取,GP的歷史紀錄功能,只要您會用的話,存取個幾年都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CF卡)
 很多人由於以前沒用過人機,所以把所有的程式全部都寫在PLC中,PLC的程式雖然簡單,但是寫起來程式一大串,相當不好設計,若是大家以後能了解人機的所有功能後再作規劃系統設計,相信您的設計時間一定會縮小,或是可以節省您PLC空間的不足感
在Pro-face的GP中,已內建了基本的+-*/四則運算功能,用法相當簡單,若是您有遇到使用上的問題,歡迎提出來大家一同研究研究.....

网友B(2004-04-02):
"在Pro-face的GP中,已內建了基本的+-*/四則運算功能,用法相當簡單,"   ------是否可以举一例,让小弟有个概念!

网友A:
例如D-Script功能

网友C(2004-05-07):
编程软件,digital的功能强于omron,但是omron的由于简单而易学易用,比较适合初学者.siemense的没用过,不是很熟悉.

网友D:
用屏还是用digita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