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5):
一温度控制系统,要用到三菱FX2N的PLC和配套的温度控制单元FX2N-4AD-PT(额定温度范围 -100摄氏度~+600摄氏度),现在我要测量的温度,低于-100摄氏度怎么办?

网友A:
低于--100摄氏度的环境?我也想了解一下,增长一下见识

楼主:
是一套空分系统,主要包括空压机、冷冻机、膨胀机、纯化器、分馏塔等设备

网友B:
配ad模块,找个符合要求的测温头

楼主:
模块使用FX2N-4AD-PT(额定温度范围 -100摄氏度~+600摄氏度),低于-100摄氏度的温度用它测量可以吗?

网友C:
我想你不要用FX2N-4AD-PT了,你用其它和传感器,首先符合你的测量范围需要,然后将它转换成0--20MA或0--10V,用FX2N4AD就可以了。不过你可以查看一下FX2N--4AD--PT所配用的传感器资料,看看有没有符合要求的传感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如何把温度信号转换成0--20MA或0--10V,转换完后又如何处理成温度信号的?
温度传感器选用的是铂电阻wzp-230(-2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