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16):
请教:三菱FX2N的一个问题

我以前用FX2N做实验,程序是自己编的,平时运行很正常,但是如果在运行中加入一个错误逻辑或者是错误动作后PLC马上进入死机状态,只能拉电重启并复位才能重新工作。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用软件方法)?
顺便说一句,我的程序逻辑控制只占小部分,其他都是通讯程序,另外PLC好像是水货,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当然有关系啦!水货性能不稳定。

网友B:
我觉得与是不是水货没关系

网友C:
FX2N的我用过很多,没试过死机,我又要说穷哥会笑话的话,还是把手册看清楚了再做事,不过有些东西手册上可能也找不到答案,我想任何品牌的PLC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吧,另外,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D:
这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你编入一个错误的逻辑程序电脑会检测出来并停止工作。只要你把错误的程序删除,就自动会正常。试试吧。

楼主:
程序是正确的,不然根本没办法运行。我说的是在正常运行中因为误操作引起的PLC死机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正确的,不然根本没办法运行。我说的是在正常运行中因为误操作引起的PLC死机有办法解决吗。
如何误操作会引起死机?

网友F:
錯的程序你灌的進plc?呵呵!你賣給我好啦!是寶貝!

网友G:
死机是怎么回事
要看你的程序了
至于水货
也不一定就是性能低劣的
只能说是没有交税

网友G:
另外说一句。
通讯程序用得太多
运行会受影响的

楼主:
回8楼:是碰了外围的按钮或是开关引起的,估计是进入了死循环,能用软件办法把它激活吗?那里的工人师傅太热情了,看我一个人调试有点于心不忍,总喜欢给我出出注意,动手的、动嘴的不计其数,让鄙人实在是消受不起,最后不得不请车间主任出来维持秩序。哈哈。

网友H:
tonxin:
求你换个图象吧,看了你的图象晚上老是做恶梦,表情哇哇!!!!!!!!!!!

误操作会死机?怎么个误操作?
误碰个开关就会进入死循环?那我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程序的正确性吧。
你的程序很大吗?是不是快到容量极限了?

网友I:
真这样,呵呵,那厉害了,逻辑操作啊,怎么会,溢出??

网友J:
我想首先是要说明死机后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其次是由于怎样的误操作引起的
要不你通过对PLC梯形图的监控,输入那个误操作,大概可以观察到是什么回事吧!

网友K:
请问各位:
你们说的“死机”是何意思:是指PLC停机(即所有的开关量输出口禁止输出),还是指PLC继续处于运行状态,但所有输出保持原有状态并不受控?

楼主:
死机的现象是:不管PLC是打在运行还是停止状态,PLC的输出点始终保持在死机前的状态,用软件监视也是同样状况。通讯用的是三菱的FX2N-485-BD小板子,下面是伺服控制器。
如果还解决不了,只能改西门子了。

网友L:
我记得,在三菱的指令中:M8034如果置位了,那所有的输出都被禁止了!你可以看看,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和它有关!^_^

网友C:
tonny大侠是高手,这种情况他是会考虑到的

网友M:
大眼挺好看

网友N:
不是死机,是你的程序编得有问题,你没有考虑到异常情况。

网友O(2005-05-06):
我同意21楼的说法,可能是你的程式写得不是很完善,有些关联问题没有考虑进去,还是多调试一下吧!

网友P:
参数出错、语法出错、回路故障都会使PLC运行停止

网友Q(2005-11-11):
根据经验,不是你的程序问题。可能是在循环扫描到某一时刻,CPU超负荷了,导致死机,这种情况RUN/STOP无效,只能重新上电。建议重点检查高速计数,脉冲输出,中断,通讯等消耗资源的指令,尽量做到合理够用即可。如果解决不了,恭喜你了,快找三菱吧!一定是系统有BUG,叫他们来解决,没准还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