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问题?

楼主(2003-12-16):
各位好,我没接触过DCS,昨天和工控网友聊天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大家帮我看看对吗?
   “每种DCS系统都有自已的指令系统,和控制方式。所以在工业现场已不泛指集散控制系统为DCS,而是直接指一个系统”

多谢各位请教!

网友A:
对这个看法,我保留意见。

网友B:
差不多吧。

网友C(2004-06-25):
我觉得这种叫法还是欠妥,每一个企业所采用的dcs只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有时候dcs还需要和plc相结合使用,虽然dcs和plc相互渗透单还是有一点区别。好像一个企业什么都是dcs一样。

网友D:
单个企业=单个DCS

网友E:
"有时候dcs还需要和plc相结合使用,虽然dcs和plc相互渗透单还是有一点区别。"
同意

网友F:
我是新手,我闭嘴!shit 保持->等待->意见

网友G:
DCS是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缩写,即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其含义是利用微处理机或微型计算机技术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管理和分散控制的系统。所以,DCS是泛指,而不是指某个特定的系统。某一个DCS系统会因选定的生厂家不同、系统配置不同、通讯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